精灵2+H3-2D 横滚抖动 请看我的简单实用的解决方案 有视频有真相 无改动大收获!

楼主(2014-03-18):
精灵2 摔过一次后 就发现 横滚容易抖动,是偶尔抖一下那种 不仔细看还不容易发现 即使悬停时也会,对最求完美的我来说 这可不行 必须解决:

换了全新的浆情况依旧,然后又换了4个电机(E300套件)也不见好转。郁闷了到底咋回事呢?

然后是各种调感度,各种组合都试了 结果是调感度后横滚抖动的频率会变动 但抖动还是无法根除

最后换个新云台还是有抖动,连精灵的外壳也换了,但该死的抖动还是存在,崩溃了,看来是搞不定了!

没折了 跑到大疆寻求帮助,李工很热情的接待我 帮我校准了云台,帮我试飞,奇怪了,试飞时拍视频居然没有抖动,感动呀。。。。。。。

可是好景不长,第二天我自己飞 抖动又来了 心是哇凉哇凉的,是不是要逼我再买一台精灵。。。但是实在心疼米!

于是潜心研究 发现有个奇怪的现象 我的精灵2横滚抖动还边比较特殊,悬停时容易抖,一但运动起来 例如走个航线 环绕个焦点 刷个锅啥的 抖动反而不明显。

那天在大疆试飞 因为是测试所以特意做了很多 大幅度的摇摆动作 之后抖动就消失了。会不会这云台需要先热个身之后才能进入更稳定的工作状态?

抱着试试的心态,于是起飞后我就特意让飞机在横滚方向做大幅度摇摆,然后在仰俯方向也同样做大幅度的摇摆。

奇迹出现了。。。。。。。。

详情请看视频 1分50前视频是有抖动的 做了大幅度摇摆后 视频是纹丝不动,哈哈,成功了。

这就我解决横滚抖动的方法,之后每次飞行我都如法炮制 终于可以和抖动说拜拜了!

也许我的情况是个案 但其他模友可以试试这个简单不费钱的方法 或许能得到意想不到结果。

http://www.tudou.com/v/kLfsMTSDFEU/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
还有这等事?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热车,貌似现在不流行了

网友:
电机里进脏东西了

网友A:
如果真的有效!可以試試起飛前把jj拿起來晃一晃
測試是否有相同效果

网友:
我们是反的,我是悬停的时候不怎么抖,走航线的时候抖,哎,也正在各种试,哎,悲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的有效!可以試試起飛前把jj拿起來晃一晃
測試是否有相同效果

我也这样想,哈哈

网友:
我的也这样,横滚轴抖动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我的也有抖动,改天用这个方法去试试

网友:
我狗思,悬停 慢飞那是纹丝不动的。但飞航线横滚偶尔抖,水波纹也出来了。

网友B:
可否考虑喷点WD40到电机里面去?

网友:
说明DJI又要更新固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否考虑喷点WD40到电机里面去?

没仔细看贴 都说换全新e300套装电机 无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仔细看贴 都说换全新e300套装电机 无效!

我的意思是WD40打到云台的横滚电机里。

网友:
楼主 那你起飞前,通电后用手捏着鸡鸡前后左右大幅度抖动抖动不就行了,有必要在天上抖鸡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WD40打到云台的横滚电机里。

两个云台都这样,所以就没怀疑是单个云台的问题,另外当初缓冲橡胶也换过都没效果,最后就飞起来抖一抖最有效,百试百灵!

网友:
lz神了,按你的方式做我的画面居然没抖了,太意外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B:
昨天晚上回家,松开横滚电机轴的锁紧螺丝,那是一个很小的内六角螺丝,把WD40用尖头镊子点进去,再点一点在轴最前端的轴承表面,WD40会慢慢浸进去。

今天早上,因为下雨,不能去室外试机,就在家里飞了一下,抖动好好像是消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晚上回家,松开横滚电机轴的锁紧螺丝,那是一个很小的内六角螺丝,把WD40用尖头镊子点进去,再点一点在 ...

等待你的室外测试

网友:
楼主 咱俩真是一模一样的遭遇,我也换了E300,最后也是发现预热之后就不抖了 白折腾,但是我没换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昨天晚上回家,松开横滚电机轴的锁紧螺丝,那是一个很小的内六角螺丝,把WD40用尖头镊子点进去,再点一点在 ...

为啥要用WD40,不用轴承油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用WD40,不用轴承油呢?

我怀疑是轴承密封不好,进去了灰尘。考虑到WD40有清洁功能,而且轴承油没那么容易浸进去,那个轴承无法拆解的。

如果室外测试没有问题以后,我再考虑用点什么粘度大一点的油把轴承暴露的部分封了。

也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只是试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怀疑是轴承密封不好,进去了灰尘。考虑到WD40有清洁功能,而且轴承油没那么容易浸进去,那个轴承无法拆 ...

原来如此,等你的好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怀疑是轴承密封不好,进去了灰尘。考虑到WD40有清洁功能,而且轴承油没那么容易浸进去,那个轴承无法拆 ...

等你的好消息 但我还是偏向于我的方法,简单呀!
并且这里面其实有理论依据的,等大疆官方解答,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你的好消息 但我还是偏向于我的方法,简单呀!
并且这里面其实有理论依据的,等大疆官方解答,哈哈!{ ...

其实我也是偏向于你的解释,固件问题的可能性大一点,我这样做,只是进一步排除机械干扰因素,还原最真实的问题原因。

另外,我拆下横滚电机轴上的机米螺丝,并重新紧固,也是手动校准了一下,排除了码盘0度位置与实际云台位置角度不水平的问题。

网友B:
这是打完WD40,又照okheng的办法晃过之后,在家里拍的,应该是没有横滚方向的抖动了,现需要在室外去测试。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g3NjQ3Mjgw==.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打完WD40,又照okheng的办法晃过之后,在家里拍的,应该是没有横滚方向的抖动了,现需要在室外去测试。 ...

偷偷问下ls有从阳台飞出去的欲望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偷偷问下ls有从阳台飞出去的欲望不?

飞出去过的,31楼,风很大,特别是进出阳台的时候,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