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航 蛙跳

楼主(2014-03-18):
[audio][/audio]自动返航 落地后 蛙跳是哪里的问题
10寸用3s 4s的区别   8寸桨用3s 4s的区别 小弟纯新手请帮忙看看

网友A:
落地后油门马上打最低,上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落地后油门马上打最低,上锁

蛙跳是正常的

网友B:
楼主你好, 地面的软硬,飞机下降时引起的气流,都会造成此类现象,因此也属于正常现象。
建议在遇到此类情况时接管控制权进行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地面的软硬,飞机下降时引起的气流,都会造成此类现象,因此也属于正常现象。
建议在遇到此类 ...

好的  明白

网友:
不影響功能!f450沒有腳架離地更低,容易受地面氣流影響
lz如果在意的話可加裝dji腳架會改善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