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初级问题,仿真车都用些什么遥控器?

楼主(2014-03-18):
本人一直玩电直,遥控器通道倒是很多,但电直遥控器一般都没有车的选项。仿真车又是灯又是喇叭又是雨刮器的,请问大家都用些什么遥控器啊?我看见枪控最多好像也就4通道啊。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拿板控改枪控 实惠就是外观问题

网友A:
习惯板控的你,就没有必要刻意去换枪控了。你现在用的遥控器通道数那么多,足以满足你1楼所述的要求了,只需定义各通道,然后在车上配置相应通道的功能模块就行。你所要求的车灯、喇叭、雨刮什么的,现在的4通抢控反而难以满足。关键是要在车上配模块。飞机用的板控功能比枪控强,唯一缺的是车用操控的针对车模个性定义,例如ABS。但是这些个性定义在仿真车上并不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习惯板控的你,就没有必要刻意去换枪控了。你现在用的遥控器通道数那么多,足以满足你1楼所述的要求了,只 ...

学习了

网友:
求教技术贴,我承认比较傻哦,总想方设法说服自己

引用 网友A:
习惯板控的你,就没有必要刻意去换枪控了。你现在用的遥控器通道数那么多,足以满足你1楼所述的要求了,只 ...

ABS是什么来的?

网友:
ABS刹车系统,和真汽车一样,可以设置ABS刹车。不过这个ABS系统伤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