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发射电路中的三极管,是否能增加无线遥控距离?

楼主(2014-03-18):
有两个玩具飞机的遥控,都是fm27mhz的频率。a遥控输入电压9v,200米范围内可控。b遥控输入电压4.5v,遥控距离只有二三十米。拆开后发现a遥控的电路板上有一个c945和两个8050ss的三极管。b遥控的电路板上有一个c945和一个s9018的三极管,本人不太懂电路,想当然的以为,是不是把s9018换成8050,电压加到9v,b遥控的距离就可以增大?求解!

总之最终的目的,就是想增大下图这个遥控的传输距离.

网友A:
控制距离不仅和控有关,还和接收机有关,200米和30米相差有点大,但4.5V直接加到9V有危险,要烧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距离不仅和控有关,还和接收机有关,200米和3-米相差有点大,但4.5V直接加到9V有危险,要烧控。

加了,室内测试正常,晚上回去去外面试试。

楼主:
报告一下,今晚将接收用两米长的木棍绑着伸出窗外,接收上连了两个一瓦的led灯珠,用于测试。我家在十楼。下楼后先用原来的天线,原来的电池测试,最多50米,按键楼上的灯就不亮了,换长天线,同时换9v电源,能增加10米左右。回来直接用8050替换原来的9018,下楼再试,9v电压,结果意想不到的好,轻松超200米 ,再远就没试了,而且我是沿着二环路边走边试的,二环路上车流涌动,这么大的干扰,居然还能200米,看来提高发射功率才是正道啊。 之后在200米的距离换4v电压,一样轻松控制。貌似电源电压好像影响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