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了个油门及螺距关系表,献给直机新手用

楼主(2014-03-18):
     不少直机的新手,搞不清油门及螺距的对应关系,今天简单画了个表,直接清晰,希望能帮助上新手们。

     直机在飞行的过程中,如果油门和螺距配合不到位,机机就会出现不少的问题,比如低转速时螺距过大会导致机机点头现象
高转速低螺距又会白白消耗动力,机机升力不够等

这张表以5点曲线为说明:
在正常悬停模式下,油门5个点的第3点为油门中间位置,也即是机机悬停位置,此时油门输出值为65
在正常悬停模式下,油门最低点1,测试的大桨螺距为-2度,以方便在有风的天气下机机降落,油门中点3时,螺距为正5度
ST设为两段,可以平稳过度,防止转速的提升扫尾对转齿。

网友:
好魔友,赞一个

网友:
顶贴 搜藏了

网友:
不错,赞一个!服务大众

网友A:
本人小白,还是没看明白,我的控是devo10,那具体如何设置,请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小白,还是没看明白,我的控是devo10,那具体如何设置,请大神指点

不知你D10刷过没有,如果没有刷过,那就在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里设置

网友:
收藏了 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一般heli悬停时候是3~4度螺距,5度的话转速是很低的,图idle1和nor油门值相差不了多少,应该是油门杆在中点以下就飞起来了。。
如果nor 的3点螺距是-2 0 +11 ,这样比较适合新手吧?

网友:
其实新手最大最小螺距有10度就足够了

楼主:
油门中点悬停的,nor和idl就是转速平稳过度

网友:
第一点调0度吧,迫降不会太狠。。

楼主:
其实正负12兼顾老手,新手正常不会油门到顶的

网友:
东莞有色金属服务有限公司发来贺电

网友:
楼主幸苦了,螺距我是正负10度,温柔飞飞。

网友:
我的正负12度、st-2曲线80%

网友:
应该让新手养成油门遥杆在中间时,螺距为0度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