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儿北极星,各种奇葩,欢迎大家来吐槽自己的奇葩经历

楼主(2014-03-18):
昨天北极星炸咯

修复后

修复测试视频

3月11日修复机翼问题       这下机翼强度绝对赞,就是丑咯一点儿    在飞场第一个起落

后面就没有那么幸运咯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还是果断的脱咯衣服下水咯,看到那里是草结果是浮草水深的不的了还好有棵大树站在树顶上给北极星洗澡咯 。北极星再一次得救咯。回家就出问题咯,通电之后电机舵机无响应,只有给飞机做手术咯,拆出接收,一看接收亮橙色的灯,晕死进入咯对码状态,各种奇葩啊。

3月9号北极星继锦城湖炸机后按捺不住一个修复后 就出去首飞,试水

结局很惨烈    机翼受损,     后面总结经验知道咯因为第一次做北极星经验不足碳杆切的太短咯73CM的翼展切的60CM的碳管。造成机翼容易受损。

3月8号改进了电调散热没有散热器直接将电调暴露在外面,飞机又无节操咯。几个朋友约好锦城湖首飞水机,刚开始首飞很成功,结果爽飞三个电池后悲剧咯。降落速度快方向舵打的急飞机直接倒扣咯,还好防水做的好直接当船慢慢儿开咯回来,这就是不幸的开端,接下来的一个电池就悲剧咯,左转的时候飞机离水面比较近左转掉高度机翼直接插水里炸机,还好能动,当把飞机开动的时候发现有个东西掉咯飞机就成这样咯,   ,将就这个破飞机去打捞浮筒,捞咯很久都没有成功,就要走的时候奇迹出现咯飞机居然把浮筒挂上咯,

  3月2日首次试水效果不错
水舵舵效不是很好只能转大弯。

上午迫不及待的装机

3月2日之前的准备工作

北极星技术很重要然后会游泳很重要,制作技巧也比较考究。

网友A:
玩水机还是弄个救援船吧,安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水机还是弄个救援船吧,安全点

卡上咯救援船也没有用的

网友B:
我体会玩水机百分之99是操作技术问题。

网友C:
买个小皮划艇呗,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体会玩水机百分之99是操作技术问题。

飞场条件也重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小皮划艇呗,便宜的

干净的水域还好,水下有树枝的就痛苦咯

楼主:
忘记说配置咯,朗宇2212KV2450 6030的高效桨,好盈40A  野蝎子2200ma30c   YZW的塑料舵机防水,翼展73cm,由于第一次做起飞重量860g,一样垂直爬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忘记说配置咯,朗宇2212KV2450 6030的高效桨,好盈40A  野蝎子2200ma30c   YZW的塑料舵机防水,翼展73cm, ...

兄弟的帖子,米哥必须顶贴哈,顶顶顶。防水确实做得好,已经好多次当船开了,哈哈。

网友E:
呵呵不错,玩船的节奏

网友F:
舵机防水可以拆开电路板处用704胶涂满做防水,齿轮处在输出齿跟外壳接触的那个洞周围下点黄油。我改了后把舵机丢水里用测试器开了半个小时什么事也没有。

网友G:
好贴,水机不好做啊,看看咯。

网友:
恭喜哦,SKY兄弟的帖子都得了精华了,这下可以得个5I的帽子了,米哥发来贺电哈。恭喜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不错,玩船的节奏

倒扣在水里就是当船开咯,太吃电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舵机防水可以拆开电路板处用704胶涂满做防水,齿轮处在输出齿跟外壳接触的那个洞周围下点黄油。我改了后把 ...

我是直接用705把舵机拆开,电路板全部做防水,然后上盖子再在外面又缝隙的地方涂上705,防水效果非常好

网友H:
新手暂无法发帖,借光求问:新做的上单翼飞机,为什么起飞时一侧(左侧)翅膀贴着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的帖子,米哥必须顶贴哈,顶顶顶。防水确实做得好,已经好多次当船开了,哈哈。

要不是防水好都好多次下水捞飞机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贴,水机不好做啊,看看咯。

确实不好做啊,第一次做,从切KT板到下水花咯很长时间,水机讲究的也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新手暂无法发帖,借光求问:新做的上单翼飞机,为什么起飞时一侧(左侧)翅膀贴着地呢

原因有很多,最有可能是自己做的飞机反扭比较大,

楼主:
通过飞行自制KT北极星个人心得体会,首先减轻飞机起飞重量,尽量少用热熔胶,多用泡沫胶,所有电子设备的全面用705或者704防水,用咯延长线的都不要用插头全部用锡焊死,电调使用大于40A的电调或者40A的话必须的使用散热器,没有的话的把电调外露,电机延长线最好选用16#以下的硅胶线电流太大容易发烫熔皮起火燃烧。其次飞机主翼的碳杆要同翼展等长不要节约一点儿碳杆,飞机的的各个躲面,升降躲面可以开宽一点儿最窄处3CM左右,倒飞就轻松愉快咯,副翼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个人开的3CM的躲面飞机非常灵敏,做动作很轻松,方向躲面尽量开大,为咯方便维修和故障排查,舵机最好放在外面,当然就没有那么美观咯,在宽阔的水域飞行时做好起降航线规划。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通过飞行自制KT北极星个人心得体会,首先减轻飞机起飞重量,尽量少用热熔胶,多用泡沫胶,所有电子设备的全 ...

楼上这段话总结得太好了,基本上对于做北极星的各个要点都已经面面具到了,对于新做北极星KT机的朋友来说,这真的是极为宝贵的经验了。希望其他朋友能从中获得点心得。就凭这段总结,得精华帖那是必须的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用705把舵机拆开,电路板全部做防水,然后上盖子再在外面又缝隙的地方涂上705,防水效果非常好
...

要注意一下是否有水从齿轮那边过去,我用的是银燕9g舵机,齿轮那边有两个孔是同电位器的。时间久了会有潮气过去,导致抖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这段话总结得太好了,基本上对于做北极星的各个要点都已经面面具到了,对于新做北极星KT机的朋友来说 ...

还是总结咯许多米锅传授的经验!在此要感谢米锅!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注意一下是否有水从齿轮那边过去,我用的是银燕9g舵机,齿轮那边有两个孔是同电位器的。时间久了会有潮 ...

舵机防水的重点位置!就是摇臂根部齿轮的地方!活动的一般都采用油封!舵机在外的好处就方便更换维修水的蒸发!机身要做到绝对的防水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
老乡,不错哈,加QQ交流1185394991 备注:飞机

网友(2014-05-13):
副翼扫齿,瞬间秒炸

网友:
碳棒应长到翼端就好了

网友(2014-08-09):
感觉北极星各种奇葩,各种丑

网友I:
楼主飞机不少,乱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飞机不少,乱丢

都是些不值钱的飞机

网友(2014-12-30):
不得不说楼主挺能修的

网友:
其实把北极星当船在水里高速转弯玩漂移也很爽的。

网友(2015-04-21):
用的什么板子做

楼主:
KT板做的。

网友J(2015-06-08):
你的电机有安装角没?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的电机有安装角没?

没有哈,根据图纸来的,直接把 电机正对安装在座子上就可以咯,拉力线那些没有任何问题哈。

网友K:
KT板的机翼,平板的,没翼形感觉不是很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KT板的机翼,平板的,没翼形感觉不是很好啊

可以做翼型多两张KT板儿打磨就有咯哈!

网友L:
有图纸吗?我也做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图纸吗?我也做个玩玩

留个邮箱吧,啥都没有怎么给你图纸《

网友L:
引用 楼主:
留个邮箱吧,啥都没有怎么给你图纸《

498642468@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L:
498642468@QQ.com

已经给你咯哈。方向舵上安张IC卡片之类的可以解决北极星在水面上风大转向不灵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给你咯哈。方向舵上安张IC卡片之类的可以解决北极星在水面上风大转向不灵的问题

好的谢谢

网友:
又一搞机专业户

网友M:
楼主你这妥妥的应该加水上降落

楼主:
纯属兴趣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你这妥妥的应该加水上降落

现在做出来的性能更出色咯,低速吊机  然后降落基本不怎么划水,小水域也可以随便整咯

网友(2018-10-16):
很好,也是好玩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