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e遥控v272

楼主(2014-03-18):
伟力超迷v272同样能用7e遥控,设置与JD-385一样:选v202协议就可以了,手感比面相不佳的原配好多了。

网友A:
7E遥控是什么?我只知道伟力的V252的遥控器就可以用V272

楼主:
引用 网友A:
7E遥控是什么?我只知道伟力的V252的遥控器就可以用V272

抱歉!说简单了,就是就是鼎鼎大名的万能遥控器Devo 7e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说简单了,就是就是鼎鼎大名的万能遥控器Devo 7e呀

小弟刚接触还不清楚这个,请见谅

网友:
很想试试使用7E遥控迷你四轴,自己动手能力不高。

网友:
加多咗高頻頭,個控好快無電 ...................

网友B:
要不要加头?v202协议是什么协议,控V911是一样的协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要加头?v202协议是什么协议,控V911是一样的协议么?

昨天放出的全新7e中文固件,全部搞定!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放出的全新7e中文固件,全部搞定!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2131& ...

讲202 是用24l01无线模块?...911好似是用a7105...那即是911与272不能用同一个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讲202 是用24l01无线模块?...911好似是用a7105...那即是911与272不能用同一个高频头?

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