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的GPS 模块,坏了 有大神知道怎么换么

楼主(2014-03-18):
XA的GPS    模块,坏了  有大神知道怎么换么  买的二手的,没想到GPS  里面是坏的,诅咒卖我的那家伙,边上还用胶水沾上的

前段时间有位大神自己换过,找不到哪个帖子了

网友:
曝光卖家,以免后来人上当。

网友A:
你咋拆开的?貌似这个很难拆

网友:
这个出厂的时候就是用胶水封固的!

网友:
你直接返厂不就完了?

网友:
我去,SX的GPS模块我曾经试着拆了很久也没拆开,后来听XA技术说这玩意儿拆开之后就装不上了,,,楼主怎么办到的?

网友:
换陶瓷天线,很便宜几十块一个X宝上有的是,换了看看,一般情况下天线碎了,换上新的就能好。这个陶瓷天线不能用胶水粘的。我自己换过DJ的天线。

网友:
换陶瓷天线...........X宝很多呢

网友B:
换一个好点的, CIROCOMM 太盟 才6块多,价格高的为必好,我的x4就换的这个,能收到10颗卫星。

网友:
自己买陶瓷天线换上就行了……

网友:
必须曝光卖家以免上当

网友:
自己买个陶瓷天线,电吹风吹,刀片延下面划一圈,直接转下来,反面的电焊吸掉,新的焊上去,搞定

网友:
换新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好点的, CIROCOMM 太盟 才6块多,价格高的为必好,我的x4就换的这个,能收到10颗卫星。

求大神给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咋拆开的?貌似这个很难拆

用手一扣就开了,估计上个卖家 已经拆开过了

网友:
用刀片沿着天线底边划一圈,划开双面胶,一拧就下来了。具体看我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好点的, CIROCOMM 太盟 才6块多,价格高的为必好,我的x4就换的这个,能收到10颗卫星。

求链接,求PM!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2986&extra=

我的这个没有型号啊,兄弟

网友:
我的也是碎了寄回XA厂家换连运费100内搞定。

网友:
中间有个极焊在板子上,还有双面胶之类的在天线下,拆时要稍微撬动一点

网友:
量一下陶瓷天线长宽高,某宝上买几个,换上,还有后备的

楼主:
lvdai发表于2014-03-20 11:10:20
量一下陶瓷天线长宽高,某宝上买几个,换上,还有后备的
这个没有型号,淘宝上怎么找啊?

网友C:
直接查陶瓷天线,尺寸自己量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查陶瓷天线,尺寸自己量量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