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中立设置中一个无法解决的怪问题,求解

楼主(2014-03-18):
按要求在对150中立设置时将油门放在50%的位置(用14SG),然后开始逐一调整三个舵机臂的中立(还专门买个个水平座),关键是第四步调螺距0度,明明都调到0度了(用了小型的螺距尺),等过第五步完成中立设置时,螺距马上又跳到4度的样子,重新来过还是照旧,就是不能到0度,是都是这个样子吗?还是我哪里忽略了。求解谢谢。

网友A:
油门曲线检查一下吧,是不是0-25-50-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曲线检查一下吧,是不是0-25-50-100

嗯,只看了螺距50%,回头再试试,谢谢提示

网友:
你是不是开着油门HOLD ,应该是其他的模式曲线不同

楼主:
各种模式都试过来还是不行,还是会回跳,鉴于螺距每次都是回弹到4度左右,索性试着设置中立时调到负4度,完成时回跳刚好到0度,这也算不是办法的办法,但是还是很疑惑为什么要这样,是机子问题还是机子的缺陷

网友B:
請問控上的螺距曲線是0  50  100一斜直線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控上的螺距曲線是0  50  100一斜直線嗎?

试了,还是不行啊,算了就么凑合着飞吧,反正也只是悬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