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问题还是质量问题??---亚拓无刷马达500MX出状况了---

楼主(2014-03-18):
亚拓的无刷电机500MX,今天发现在空中失速,而且有嗡翁的噪音。
马上降落检查,发现电机热烫,而且有如图的3mm的开缝。

我是新手,此架500DFC只飞悬停,总共飞了20个电不够,从未飞过3D,更别说暴力了。

平常的飞行每次连续3-4个电,每电飞5分半钟。

请问,这样的飞行会令马达负荷过重吗?
还是亚拓的质量有问题?

此电机还可以修吗?

如何判断是电机问题还是电调问题?

网友A:
拆下来检查下  ,看看有没有跟定子接触到   估计是外转跟轴松了   想办法加固

网友:
明显是质量问题

网友:
模型配件好像无保修一说。

网友:
再粘一边   时间久了会出大问题

网友B:
...电机轴走位~松掉六角累丝~打回原位~再扭紧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轴走位~松掉六角累丝~打回原位~再扭紧就行了

DX所说的电机轴走位,是说与大齿轮咬合走位吗? 我看了,螺丝都很紧,没有走位。

另外,马达用手拧动时,每一圈多会有“嗒”的一声,属于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来检查下  ,看看有没有跟定子接触到   估计是外转跟轴松了   想办法加固

拆下来了,

马达不懂打开检查

请教 !

网友:
看图貌似漆包线都烧黑了啊!

网友:
没看出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是轴承磨损了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