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宫1:16虎王生产过程,基本下线

楼主(2014-03-18):
虎王入手一段时间了,断断续续在做,今天刚从云南回来,舟车劳顿,上吐下泻,还在发烧,但还是坚持发出来,目前已基本完工,还差一些小饰件,希望为各位观望虎王的魔友提供参考。依例先上开箱图,和M26盒子对比,虎王要大一些

同时入了MATO的虎王金属履带,这个艰辛了,孔位比田的窄1mm,悲剧啊,不甘心,最后功夫不负有心人,打磨成功,装备田虎王,MATO的金属履带细节很好,而且是全封闭的

开箱,看内容

金属件多,底盘部分几乎全金属

田的板件看了就是让人喜欢啊,细节很不错,比恒龙神马的强100倍了

入门级喷泵套装,也是第一次喷,M26用的喷罐,事实证明,对于我这样的新手,HD130足以,以后再考虑用不用换

完成底盘

银光闪闪啊,话说虎王的诱导轮张紧装置很奇葩,开始我弄错了,一跑诱导轮就被拉的很低,后来才明白里面的弹簧要调短些

与M26初步对比,再秀下M26

开始上漆,打了补土和阴影,哎,没经验,田宫黄色漆比实车要重,调色没把握好,裙甲出现色差,不过好在上完迷彩后完全看不出来

上轮子,履带长一节,掐掉

继续

虎王果然大个头

继续迷彩

咋看着不太顺眼,原来迷彩需要处理,用极稀的黄色在迷彩上喷上上一层,叫做罩染,其实就是代替滤镜,这么大个头,手工做滤镜还不累死,罩染是最好的代替方式

上金属履带,打磨了好几个小时

最喜欢的是炮塔的金属纹

还没有贴水贴,贴哪个呢

还有,虎王是带防磁装甲贴纸的,我没贴

期待第一次野跑

楼主:
谢谢各位,大家喜欢看就好

网友:
虽然网慢加不出图片,但也赞一个

网友:
图全挂咧

网友:
还以为就我的看不了呢

楼主:
图挂了啊,第一次发就挂了,又发了一次,又挂了啊,这服务器。。。。。。

网友A:
进来支持虎王。我就担心上色这个问题。买的TS-3偏绿。准备用TS-46试试看。已经喷好的TS-3就当是打底。

网友B:
漂亮的虎王,声组还打算换不,我也在考虑是入虎王、虎式还是M26,纠结啊!

网友:
有钱人啊太有钱了

网友:
老田的板件一看就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来支持虎王。我就担心上色这个问题。买的TS-3偏绿。准备用TS-46试试看。已经喷好的TS-3就当是打底。

田宫的水性漆色都不准,黄色需要加白色,棕红和绿色加黄色

楼主:
好了呦,估计是服务器的问题,现在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漂亮的虎王,声组还打算换不,我也在考虑是入虎王、虎式还是M26,纠结啊!

声组不换了,听着还行吧,虎王买来主要是野跑的,金属件多,个头大,车身重,跑起来有感觉啊,M26就是声组好很多,细节其实和虎王各有特色,虎式不了解,不过声组和虎王一样,细节据说比虎王丰富一些,但还是喜欢虎王饱满的感觉,个人觉得细节足够了,野跑还是简单些好,M26跑起来就掉零件

网友C:
我想问一下虎王买回来后不升级的话还要配什么才能跑?想入手田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一下虎王买回来后不升级的话还要配什么才能跑?想入手田虎

只需要配电池和遥控接收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一下虎王买回来后不升级的话还要配什么才能跑?想入手田虎

对了,还有喷漆,虎式单色的话,三罐喷罐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了,还有喷漆,虎式单色的话,三罐喷罐就行了

声组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声组有吗???????????

当然有了,田宫所有坦克都是带声组的,就是装上电池和遥控就可以跑了,声音灯光什么的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有了,田宫所有坦克都是带声组的,就是装上电池和遥控就可以跑了,声音灯光什么的都有

好的谢谢了迟点去香港买台

网友:
凡是出现虎王的地方,必然出现本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一下虎王买回来后不升级的话还要配什么才能跑?想入手田虎

天7控,恒龙虎王金属履带,最便宜的配置,足够撒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漂亮的虎王,声组还打算换不,我也在考虑是入虎王、虎式还是M26,纠结啊!

虎式就没有必要了,题材烂大街了,开出去人家以为恒龙的呢。虎王或者M26选一个,各有千秋。
话说M26真的是跑一路掉一路零件么?我不止一次听说了。
虎王几乎全金属底盘,撒野必备。
M26要是真走一路掉一路,那得改其他的了~难道让我去买黑豹?再做个光影迷彩,带夜视仪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虎式就没有必要了,题材烂大街了,开出去人家以为恒龙的呢。虎王或者M26选一个,各有千秋。
话说M26真的 ...

呵呵呵呵!老弟你也要出手了,莫非锁定M26,虎王到底咋样,说说感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虎式就没有必要了,题材烂大街了,开出去人家以为恒龙的呢。虎王或者M26选一个,各有千秋。
话说M26真的 ...

M26主要是,炮塔上的头盔和油桶,屁股上的炮塔支架,跑起来必掉,跑前只能拿掉,炮塔上的小件翻车的话就断了,我的就断了一个,凑合黏上了,细节好的话野跑必然麻烦,其实M26确实是田宫里面性价比非常高的,个人觉得好过虎王

网友E:
这虎王 的裙板用螺丝上的??  炮塔上挂履带的结构 要是能还原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呵呵!老弟你也要出手了,莫非锁定M26,虎王到底咋样,说说感受!

虎王个头大,车重,尤其换上金属履带后,履带宽,跑起来很有感觉。金属底盘,野跑无忧,但是底盘扭杆悬挂设计的比较松,就是车拿起来晃的话,哗啦哗啦响,车的整体感差些,这点M26完全没有,M26整车感觉非常紧实,拿起来晃没有任何异响。声组的话,虎王肯定比不了M26,但效果也没有那么差,另外虎王没有灯,M26是带光纤系统的前后灯,可独立控制开关,M26带一个防错,就是开机后,摇杆需要向后打到底,俗称“挂档”,车才能动,虎王没有。虎王的车体空间很大,还可以放很多东西,M26车体就很紧凑了,将将把声组什么的放好,线还要好好理理才能放进去。M26塑料底盘,细节好,抗扭强,但不如虎王的金属底盘防刮,可以另购金属底板。M26还有一点就是全车的铜套都是标准件,很方便换轴承,但虎王就别想了,都是非标法兰铜套,很难配到合适的法兰轴承,反正目前是配不到。还有M26的底盘因为是一体成型,封闭很好,稍微处理一下就能做到很好的防尘,但虎王由于是金属底盘,有很多缝隙和开口,很容易进灰。M26的传动系统非常仿真很有特点,而且是轴承的,这也更保证了底盘密封性。总体来说,各有特色,个人感觉精致度M26要高很多,但耐用性,金属底盘的虎王还是好些,我现在M26收藏,虎王野跑。如果喜欢就都入吧,反正个人认为田宫性价比高的,值得先入的就这两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虎王 的裙板用螺丝上的??  炮塔上挂履带的结构 要是能还原就好了

裙甲是螺丝上的,炮塔挂履带的地方是田虎王最不仿真的地方,但黏上装饰件看不出来,也无所谓了,如果还原成挂钩,少不了跑起来挂着的履带又会掉

网友:
看到了!虎王的迷彩楼主喷得很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呵呵!老弟你也要出手了,莫非锁定M26,虎王到底咋样,说说感受!

题材一流,对于德粉来说,必须有一辆完美的虎王.
买了个恒龙的履带,就是全金属底盘了,非常适合撒野~
至于N多人说的声效不行,很想问一句,你们听过真虎王的声效么?记得世界上只有1辆虎王还能开动了,好像在法国的某个博物馆.个人对声效没什么太介意的,唬人是足够了.再说,田宫把虎王和虎1用一个声效是有道理的,这两兄弟发动机是一样的.
个人对于田宫RC需求的排序是:题材-省心-价格.省心主要指方不方便撒野,其实也就是底盘金属化的问题.价格嘛,咱也不是土豪,能省则省.
M26在犹豫中,呵呵.其实有点想下手JS-2,毕竟黑豹和虎王太像了,难道再让我搞一个光影迷彩的夜战黑豹?

网友D:
田宫的RC,豹2首先排除,我是外观控,豹2那些玩意基本是要AFV代购的,表示烦人+穷鬼,不想折腾
虎王有了,
M26犹豫中,这货虽说便宜,但金属履带得配新加坡的,仅此一项多出1000多.
黑豹是个小虎王,太像了.现实其实就是虎王是黑豹的火力防护加强版,
虎1烂大街,首先PASS.个人觉得虎1初期型除了魏特曼的那个经典S03车外,没有值得一提的涂装,
谢尔曼和超级谢尔曼也PASS.
JS-2很喜欢,但是和豹2问题差不多,炮塔上面光秃秃的,高射机枪还没得买
还有啥呢?据说田宫会出M1A2,这个倒是很有兴趣,
等等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田宫的水性漆色都不准,黄色需要加白色,棕红和绿色加黄色

黄色加白色?我用喷灌的,是不是上完一种颜色,再上另外一种呢?比如黄色加白色,是不是白色先上,薄一点,再上黄色?

网友F:
我也准备入手,但是有个问题,楼主!
田宫里边有迷彩的遮盖带么? 你是如何喷的如此工整?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田宫的RC,豹2首先排除,我是外观控,豹2那些玩意基本是要AFV代购的,表示烦人+穷鬼,不想折腾
虎王有了,
M26 ...

感谢笨笨熊的建议,谢谢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虎王个头大,车重,尤其换上金属履带后,履带宽,跑起来很有感觉。金属底盘,野跑无忧,但是底盘扭杆悬挂 ...

感谢LZ细致的对比和评说,谢谢,看来还是M26了!

网友G:
楼主喷的不错!我也正准备喷老田的豹2A6。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色加白色?我用喷灌的,是不是上完一种颜色,再上另外一种呢?比如黄色加白色,是不是白色先上,薄一点 ...

罐喷不行的,必须是喷笔,先调好色,再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准备入手,但是有个问题,楼主!
田宫里边有迷彩的遮盖带么? 你是如何喷的如此工整?

用喷笔喷出来的,遮盖带喷出来都是实边迷彩,而且不如喷笔方便,喷笔就像画画,按照图例画就行了,可以去网上看看视频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喷的不错!我也正准备喷老田的豹2A6。

喷完,上图分享哦,下个打算豹2

网友G:
想问一下你的虎王是用的什么方法喷涂的迷彩???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问一下你的虎王是用的什么方法喷涂的迷彩???

就是普通的方法啊,先黄色底色,然后用喷笔在上面画迷彩,先画棕色再画绿色,然后点点,最后罩染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是普通的方法啊,先黄色底色,然后用喷笔在上面画迷彩,先画棕色再画绿色,然后点点,最后罩染

你的迷彩是用的什么方法来喷的呢???橡皮泥法???

网友H:
为什么都这么喜欢虎王?

网友:
两个一起搞 。。。。。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迷彩是用的什么方法来喷的呢???橡皮泥法???

没有什么橡皮泥,没有任何遮盖,用喷笔是不用遮盖的,就是直接喷迷彩,喷笔喷出来的漆量是可以调的,可以喷的很细,就想用彩笔画一样,把迷彩画上去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只需要配电池和遥控接收就行了

套件在哪买的,给个链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套件在哪买的,给个链接,谢谢!

淘宝搜吧,3900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都这么喜欢虎王?

因为做出来比较霸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做出来比较霸气

我是觉得吧,比较便宜,哈哈

网友J:
请问楼主用什么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楼主用什么遥控?

我用的天地飞6a二代,坦克对控要求不高,四通板控就行,推荐天6一代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天地飞6a二代,坦克对控要求不高,四通板控就行,推荐天6一代即可

网友(2014-05-20):
引用 楼主:
虎王个头大,车重,尤其换上金属履带后,履带宽,跑起来很有感觉。金属底盘,野跑无忧,但是底盘扭杆悬挂 ...

关于您说的“虎王”底盘扭杆比较松,车拿起来晃哗啦哗啦响。

这个问题有方法可以改善吗?有没有升级件可以根除这个缺点呢?  谢谢

这点是我对该车最不满意的地方了。

网友K(2015-01-08):
麻烦问下楼主虎王的诱导轮的安装是杆子往正面斜还是往车尾处斜,看图纸貌似是往车尾处斜,可是那样安装履带会很紧,麻烦问下楼主是怎么安装的?

网友L:
请问LZ田宫虎王在草地上高速行进转向的时候会卡链吗,就是履带上的齿进不了诱导轮中的缝,但是履带还没掉下来。有这样的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麻烦问下楼主虎王的诱导轮的安装是杆子往正面斜还是往车尾处斜,看图纸貌似是往车尾处斜,可是那样安装履带 ...

你履带节数少了,诱导轮摆臂肯定向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LZ田宫虎王在草地上高速行进转向的时候会卡链吗,就是履带上的齿进不了诱导轮中的缝,但是履带还没掉下 ...

没有你说的卡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履带节数少了,诱导轮摆臂肯定向后啊

那怪了我和别人换的田虎诱导轮摆臂向前装的,看来是履带少了,我数了下他装的是恒龙金属的88节的

网友:
楼主请教你个问题,我的田宫虎王装好以后,诱导轮和负重轮感觉像一条直线上了。。。这个是为什么呢?

楼主:
不太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楼主请教你个问题,我的田宫虎王装好以后,就是一开起来诱导轮被拉的很低,就像你帖子里说的那样,你指的里面弹簧调整短一些是怎么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楼主请教你个问题,我的田宫虎王装好以后,就是一开起来诱导轮被拉的很低,就像你帖子里说的那样,你指的诱导轮张紧装置弹簧短一些是怎么弄的?

楼主:
虎王是你自己装的吗,就是张紧装置里的两个弹簧,不要放中间位置,一端要很短,或者你直接别放了,这个没法描述,目前也没图片

网友K:
引用 楼主:
虎王是你自己装的吗,就是张紧装置里的两个弹簧,不要放中间位置,一端要很短,或者你直接别放了,这个没法 ...

不是我自己装的,我是拿M51和别人换来的,但是我已经拆开了,兄弟的意思是不是里面的两个弹簧左右分别一端长一端短这样安装是吗?方便留个QQ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是我自己装的,我是拿M51和别人换来的,但是我已经拆开了,兄弟的意思是不是里面的两个弹簧左右分别一 ...

对,就是一端长,一端很短,这个要自己试着调,不行就买张紧器改造件,详细的加我私聊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对,就是一端长,一端很短,这个要自己试着调,不行就买张紧器改造件,详细的加我私聊吧

好的兄弟方便给我个QQ我加你向你请教吗?一端长一端很短这样安装是不是可以把摆臂支撑到最高位置那种形态?就是左右两边的两个弹簧一边上短下长另一边是上长下短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K:
好的兄弟方便给我个QQ我加你向你请教吗?一端长一端很短这样安装是不是可以把摆臂支撑到最高位置那种形态 ...

QQ644584030

网友(2015-02-19):
楼主 虎王金属底盘 你哪里搞来的啊?求PM

网友:
好车啊,,,在哪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