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t960 wkm飞控 飞起来抖 上视频了 大家帮忙看看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4-03-18):
飞越t960机架 电机飞越5系 桨17 电调40a 6s 6200电池一个 飞控wkm 飞机重 4.09kg

感度
俯仰170 横滚160  航向角150  垂直170
姿态感度  150  150

网友A:
感度个人觉得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个人觉得小了

刚刚问了群里 再看了帖子。 原因是t960 用17寸桨 载重必须大 我搞到了7kg 稳的一塌糊涂。。 之前调感度 完全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问了群里 再看了帖子。 原因是t960 用17寸桨 载重必须大 我搞到了7kg 稳的一塌糊涂。。 之前调感度  ...

学习

网友:
我的870轴距,4110郎宇400KV,15寸桨,二块6s1200电池,不到6公斤,基本感度不能超过130,超过就共振。上一块电池,重量在5公斤以内,200感度也稳的一踏糊涂。重量搞不大啊,哪里有问题

网友:
第一感度问题。第二就是你的总拉力太多。而机子太轻。动力余量太大?我的猜测

网友:
我的配置和你一样 10000电池 4.9KG  用的是1655  姿态感度最重要  我的120到140比较稳定

网友:
5.8KG起飞  4112S电机  很稳 感度参照S800EVO  很稳。。楼主你把遥控换了吧。好鸡鸡配好控

网友(2014-04-29):
咨询一下楼主,你的T960配WKM最终使用的感度是什么?

网友:
呵呵,终于有和我一样的120左右感度,上次回复一个810的帖,结果是一面倒的200感度

网友(2014-06-21):
那你加了重量后。升空能持续多少分钟啊?我正想入手飞越T960

网友(2014-08-19):
就是轻了电机转速太低不好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