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轴距装大桨的问题

楼主(2014-03-18):
比如680轴距的六轴,正常装12寸的桨,试问可不可以三个电机正装,桨在上,三个电机反装,桨在下,这样就不会打桨了,可以装14甚至15寸的桨呢?

网友:
你想多了

网友:
试试就知道

楼主:
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对飞控有什么影响

网友:
这不就是Y6么

网友:
想裝大槳,, 改成 Y6 吧....

网友:
改y6算了,还少3根碳管

网友:
有人装过,好像可行

网友A:
干嘛不弄个Y6……Y6就是把你说的这方法发挥到极致的解决方案。

网友B:
可以的,效率会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不弄个Y6……Y6就是把你说的这方法发挥到极致的解决方案。

Y6双电机效率降的多,我这样是错开的效率应该好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Y6双电机效率降的多,我这样是错开的效率应该好点吧

差不多,Y6的动力效率大约是平铺结构的80%左右,除去三根机臂套件的重量,大约是平铺结构90%的效率,我实测也差不多是这个水平。Y6的携带能力要比米6强太多了。

网友:
貌似 米6 上下槳错开 下洗气流太乱,, 下层槳应会受很大干扰,, 效率可能会下降及不稳,, 震动应會加大 (纯粹猜测,, 期望有大神实际测试)

Y6 共轴双旋翼 只要 上下槳距 及 螺距合适,, 震动互抵.... 效率虽有下降但可接受

网友:
好想法,好不好试试就知道,或许新一轮潮流就此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