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的外置罗盘和内置罗盘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4-03-18):
不知道内置的性能和外置的性能哪个好,求大神赐教,感激涕零

网友:
据说:
外置的罗盘实际上不能直接用。
要切断主板上的一处桥线。
仅供参考。但是gpsm6明显没有h6好用。
h6定位很快很准。

网友A:
外置罗盘是为了避免内置遇到的干扰问题

楼主(2014-04-24):
引用 网友A:
外置罗盘是为了避免内置遇到的干扰问题

正解,我后来想明白了。我那apm下面就是冲着电池,内置的罗盘会受到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