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 无缘无故naza v2的imu加速度X Y 错误

楼主(2014-03-18):
联系了大疆说要返厂
  静止状态都这样了 无语

网友A:
我的lite跟楼主一样,但是没有严重摔机啊,飞机碰到树枝掉在地上,不到两米的高度,桨坏了但是飞机啥事都没有,起飞给油就往一边狂使劲儿(多亏我每次都是手放手接,不然直接丢了),插电脑查看IMU,也是加速计傻了,调参软件表示需要返厂,擦得嘞。。。NAZA也太娇气了,当初SX翻下高架桥直挺挺拍在山谷碎石上,机架粉身碎骨,整套飞控+OSD除了深深的伤痕毛事儿没有!OSD都摔瘪了还在正常服役中。希望大僵加强下产品的可靠性!

网友:
恩!請聯繫客服送修

网友B:
你好,一般只有在通电情况下摔机后,才会出现此类情况,需要将飞控发回进行内部检测校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一般只有在通电情况下摔机后,才会出现此类情况,需要将飞控发回进行内部检测校准。

老板留个QQ吧,我的也得送修,跟楼主几乎一样的情况。碰树枝掉地上之后就摔傻了,大约不到两米的高度吧,现在无法校准罗盘,水平旋转之后绿灯长亮进入呆傻状态,手持飞机解锁给油门就往左边全动力输出(装桨)。在调参软件上显示IMU异常需要返厂,飞机静放,加速计数值异常。

网友:
试试这个方法,重新把你的飞控固件升下级,就算你的固件是最新的版本也要升一下,升完看看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板留个QQ吧,我的也得送修,跟楼主几乎一样的情况。碰树枝掉地上之后就摔傻了,大约不到两米的高度吧, ...

您好,我的QQ是:2355887014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一般只有在通电情况下摔机后,才会出现此类情况,需要将飞控发回进行内部检测校准。

说明一下 我是最后一次飞行完正常断电   隔天来飞上电就从显示器上发现不正常了  插USB显示加速度错误   今天已经发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lite跟楼主一样,但是没有严重摔机啊,飞机碰到树枝掉在地上,不到两米的高度,桨坏了但是飞机啥事 ...

说明一下 我是最后一次飞行完正常断电   隔天来飞上电就从显示器上发现不正常了  插USB显示加速度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明一下 我是最后一次飞行完正常断电   隔天来飞上电就从显示器上发现不正常了  插USB显示加速度错误

...

我那个也不算是炸,一米多掉到土地上,F450毛事儿都没有,LITE的抗震性能居然这么弱小……看来有必要注意飞控的减震了,否则以后还会抽。

网友:
只能说帅的巧

楼主:
imu错误发回厂里修复并给我更换了GPS外壳全部免费的至于GPS收星不正常的问题没给我解决 等有时间自己看看是怎么回事 呵呵 邮寄回来第一时间完成试飞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