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求教50厘米翼展双翼机配多大桨反扭比较小?

楼主(2014-03-18):
如题,谢谢大家。。。双翼机不懂匹配桨。。
飞行重量大约230---280克左右。翼展50cm双翼。
打算用傲翔AX1806N ---k2600(5寸桨)微型无刷电机拉力:300------350克

网友:
沙发。
不敢乱说,
帮顶。

网友:
与动力有关。

楼主:
飞行重量大约230克左右。翼展50.双翼。打算用傲翔AX1806N ---k2600微型无刷电机
请指教反扭问题??

网友A:
一般是一米的飞机最大用10英寸桨,超过了反扭大。我的50 CM飞机用6英寸桨就有明显的反扭,我也正想换小点。动力不够就只有换高Kv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一米的飞机最大用10英寸桨,超过了反扭大。我的50 CM飞机用6英寸桨就有明显的反扭,我也正想换小点。 ...

主要是不知道双翼和单翼在反扭方面的区别。。

网友:
5寸桨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2014-04-18):
刚刚搞了80厘米的双翼机,七寸反扭很大搞了6寸桨

网友:
80cm 的 F3P 机,标配 8 吋桨,还可以 9 吋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