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数传怎么接APM飞控

楼主(2014-03-18):
我这数传有两个接头,应该接APM上哪几个位置,求教魔友们

APM的飞控

APM的飞控

这有2个头,一个里面是3个,一个里面是2个

这有2个头,一个里面是3个,一个里面是2个

网友A:
http://copter.ardupilot.com/wiki/common-using-the-3dr-radio-for-telemetry-with-apm-a n d-px4/#Connecting_to_APM_25

第一张图我这儿看不到,数传接口是第二张图左下的那个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copter.ardupilot.com/wiki/common-using-the-3dr-radio-for-telemetry-with-apm-a n d-px4/#Connec ...

但是这数传的口口好呃逆说的那个口口对不上啊

网友:
请LZ看看这个....

借用一幅图片

借用一幅图片

楼主:
这图看过的,还是口口对不上

网友B:
不可能吧,, 所有apm板都这样接的,, 能上个图吗?

还有,, LZ的 apm裸板 上的气压传感器上都不蓋个泡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吧,, 所有apm板都这样接的,, 能上个图吗?

还有,, LZ的 apm裸板 上的气压传感器上都不蓋个泡綿吗 ...

直接给图您看一下吧,还有那个APM我有壳还没有安上去的

APM上有5根插针,而图传只有3根

APM上有5根插针,而图传只有3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吧,, 所有apm板都这样接的,, 能上个图吗?

还有,, LZ的 apm裸板 上的气压传感器上都不蓋个泡綿吗 ...

还有一看您就是专业的,您能帮我看一下我另外发的那个帖子关于机子连接电脑后地面站出现的红色文字是怎么回事,十分感谢!

网友B:
不好意思,, LZ你的 明是 图传,, 不是用來接飞控的....

接飞控的是 数传,, 数传电台........

网友:
LZ 不会是买錯了吧.....  这是图传,, 撘配 攝像头 用的,, 传輸图像

APM数传,, 是飞控和电脑/电话间 传输数据用 的

麻煩先 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 LZ你的 明是 图传,, 不是用來接飞控的....

接飞控的是 数传,, 数 ...

哦,原来如此,那我这个是接哪里的?

网友:
要开工了,, 先等其他大神回复.... 88

网友(2014-06-24):
请问楼主华科尔三段开关怎么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原来如此,那我这个是接哪里的?

圖传的话,, 机机那边 要接攝像头或攝像机,, 或中間串加一個OSD,, 地面端要圖传接收机和显示屏.....

网友(2014-11-12):
引用 楼主:
直接给图您看一下吧,还有那个APM我有壳还没有安上去的

你的图传。三线口插头和摄像头连接,,双线插头和电源连接 红色正极,黑色负极。。你可以把电源连接线的插头剪掉焊接在电调供电线上和电调使用同时供电

网友:
你的图传。三线口插头和摄像头连接,,双线插头和电源连接 红色正极,黑色负极。。你可以把电源连接线的插头剪掉焊接在电调供电线上和电调使用同时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