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以用大容量的锂电池给小容量的锂电池充电?

楼主(2014-03-18):
各位专家,可不可以用6s 5200的锂电池作为充电包,作为充电器的输入,给3s 1300的电池充电呢?这样我就不用买什么额外的啊a123了。我用的是206b充电器。

网友:
可以,估计不过放能充4块。

网友:
坛子里不少XD的外场1S、2S 小JJ,以及手机、平板、控电、、、、都是这么搞定的。

网友:
可以,杀鸡用牛刀,可惜了6s的锂电,因为电池循环是有寿命的。

网友:
1节5号电池也能给6S5200充电,你信不信。
反正我想说的就是:“你想多了。”

网友:
有点浪费啊.  变压装置怎么整?

网友A:
完全可以   装个BB   不要过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   装个BB   不要过放了

可以把"个"和"B"去了

网友:
可以啊。有种航模锂电充电器就可以,牌子我忘了

网友B:
当然可以,只要不过放就OK,还要看你的充电器电压一定要与之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只要不过放就OK,还要看你的充电器电压一定要与之匹配.

是这样的,飞550直机,有6s 5200的电池,最近入了个50涵道小飞机,电池用的是3s 1300,所以产生了上面的想法。3s 1300的电池飞50涵道估计也就两分钟,手上就两块,因此,出门前带上充满电的6s 5200,外场用206b充3s 1300,保险起见,就充3块,这样就差不多了。ls说的充电器电压匹配是什么意思?能具体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飞550直机,有6s 5200的电池,最近入了个50涵道小飞机,电池用的是3s 1300,所以产生了上面的 ...

我们用的6S锂电是22.2V的电压,如果你的充电器输入电压是直流24V,那就木有什么问题了,如果你的充电器输入电压是12V,那就肯定不行的了,容易把你的充电器烧毁.也就是说你用作电源的电压一定要与你的充电器输入电压匹配.

网友:
我也经常这样的,带的电池多,不一定全部飞完,到时就没用的给已用过的充上,一可以继续飞,二也不用考虑放电的问题了,一举两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的6S锂电是22.2V的电压,如果你的充电器输入电压是直流24V,那就木有什么问题了,如果你的充电器输入 ...

非常感谢,我的充电器输入电压是10-28v,所以22.2v正好没问题。

网友:
可行,但是最好还是不要浪费你的 6s 5200电池的寿命,

网友:
当然可以,但是大电池也经过了一次放电,寿命少了一次,不值得,弄个电瓶吧

网友C:
可以,我就有一块5500的6S点,一直当电包到寿终正寝。要是充1300的3S,差不多能充1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我就有一块5500的6S点,一直当电包到寿终正寝。要是充1300的3S,差不多能充10块。

这么厉害,这块6s用了多少次?

网友:
5500电池最后还剩4000多的容量。充电器效率90我飞飞机放电不深,1300电池基本上冲进800多

网友C:
多少次不知道,用了四年吧,一开始飞550,后来有一片内阻有点大,老报警,再后来有两片电芯,自放电有点严重,没法用了。最后容量还有接近400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