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伺服机的应用知识(转)

楼主(2014-03-18):
  伺服机是遥控设备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作用是把接收机收到的电信号转变成机械动作,想玩好遥控就必须认真了解它。        在这篇介绍伺服机的文章中,打算从结构、技术规格、分类和选用、维护保养等方面入手。再附上一些表格和网址,最后举几个应用的实例。
一、伺服机的构造
主要由外壳、控制电路板、小电机、齿轮和位置反馈电位器构成,当接收机所收到的信号传到电路板后,其上的集成电路据之判断转动方向并驱动电机转动,通过减速齿轮带动主轴上的转臂转动,同时由位置反馈电位器送回信号以判断是否到达所定位置,到达后即使电机停止。
       近几年为满足转速快、耗电少的要求,伺服机里的电机改用了无核心马达。(就是把转子线圈绕成中空圆柱型并将磁铁置于圆柱体内,而不是象普通电机把线圈绕在转子铁心上,参见图8\9)
伺服机所用的接线通常是白(黄或橙)色—输入信号,红色—电源正极,黑(深棕)色—电源负极。
二、技术规格
         一般应包含外型尺寸(mm)、扭力(kg-cm)、速度(秒/60°)、重量(g)、测试或使用电压(v)等等,其中需要解释的是扭力单位指在离转臂中心1厘米处能够吊起的公斤数;速度指转动60度角所须的时间(秒)数,要注意的是:
        1.离转臂中心愈远(即力臂愈长)扭力就愈小,而转动幅度则愈大。
        2.电压不同对性能会有影响,如Futaba S-9001型伺服机在电压4.8V时扭力为3.9kg-cm,速度是0.22秒;在6V时扭力为5.2kg-cm,速度是0.18秒。
          通常Futaba的伺服机所标注的参数都是在6V下测得的,而JR都是在4.8V下测得的。
三、简单分类和选用
大致可分为:
        1.小型(也有细分为微型和超小型):体积小,重量轻(20g以下,甚至只有4.3g),扭力也在2kg-cm 以下,多用于空模和小体积的模型上,型号有JR的NES-371、341;Futaba的 S3103;台湾GWS的PICO、NARO等。
          2.标准型(可再分出迷你性和大扭力型):是最常用的型号,如JR的NES-505、511、513;Futaba 的S3003等,重量30-50g 左右,扭力3-6 kg-cm (大扭力的可达8-10 kg-cm),常用于控制舵,机械式调速,旋转或升降炮塔等机械动作。
        3.强力型(大型):这种伺服机应用在大型模型,遥控钓鱼船和无人驾驶飞机上,或者需要较大力矩的机械动作中,有JR的NES-615;Futaba的S 3801、5301;GWS的S04、S666、S777等,最大扭力可以达到42 kg-cm。
此外,根据不同的要求,还可以有:防水防尘型、大扭力、高速型及轴套为尼龙或金属的,齿轮为尼龙或金属的,有无滚珠轴承(一颗或二颗),驱动电机是普通的还是无核心马达等等区别。
        另外要提醒一下,JR 和Futaba的产品正逆转的方向正好相反,插头样式也不同(不过可以自己修改)
四、维护和保养
       1.要控制的机械可动部分,其行程应该略大于伺服机的行程可动部分,不要让伺服机还没有转到头,机械可动部分就到头了,这样会使得伺服机“顶死”而过荷损坏。
       2.使用电压不要随意改变,应该和接收机一致。(如果是4.8V的接收机,就不要用6V电压)
       3.避免伺服机负荷过大,要选择扭力适当的伺服机,过荷会使伺服机的齿轮损坏。
       4.伺服机上的避震垫圈是保护伺服机的,安装伺服机时不要把螺丝上得太紧,造成避震垫圈变形。
       5.注意防水防尘,即使有防水防尘功能的也不应该大意,最好用蜡把伺服机的螺丝和接合缝隙处封死。
       6.定期检查和润滑转动部分,更换齿轮时要使用质量好的润滑脂。
       如果保养得当,一个伺服机可以用很长时间。

网友A:
我是你忠实的听众,  又学习了!辛苦

网友:
看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你忠实的听众,  又学习了!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