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2D 歪脖后调正方法猜想

楼主(2014-03-18):
最近经常碰到很多同学H3-2D习惯性歪脖,或者一直歪脖,首先更新H3-2D的固件到最新(没办法,为了和飞控配合好)。

然后进PT2调参里面>>高级>>云台>>舵机行程限制>>横滚[F1]里面,最大/最小/中值这三个参数,如果你看到默认的都是一致(例如都是0),那么每次调整都输入相同的数字(镜头视野往左上倾,就使用正值————100,200,300;镜头视野往右上倾,就使用负值—————:-100,-200,-300),记住这个值是在原值的基础上加减然后按回车确定,云台会立刻调整,慢慢调下看看有没有效果?

只是猜测,如果没用,纯当我在忽悠好了...按照理论上来讲,依靠电子陀螺仪自稳的云台是通过程序设置来调整水平位置的,每个地方磁场不同,重力差异不同都会影响它的计算

网友:
~~ ~~ 严重怀疑LZ的设置对H3-2D管用。。。

网友:
楼主,这里有个小问题:H3-2D和飞控里的舵机云台设置没有任何关系。你关掉飞控里舵机云台的设置,也不会影响到H3-2D的。

网友:
Lz说的非常好,一般云台就应该接入飞控。这样才能在飞行时对云台进行补偿。在云台控制板rc模式,采用PMN,即舵机脉冲控制就可以了,飞控舵机输出接云台控制板的横滚和俯仰

网友A:
歪脖子是正常。要不歪脖子就减轻摄像机重量,这个歪脖子问题,实际就是飞机 飞行惯性,摄像机重量导致电机大电流保护一会儿。歪脖子,一会儿恢复。你的摄像机重量减轻就好。

网友(2014-05-31):
我也歪脖.....不知道怎么解决呢,新人还无发帖权限,焦心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歪脖子是正常。要不歪脖子就减轻摄像机重量,这个歪脖子问题,实际就是飞机 飞行惯性,摄像机重量导致电机 ...

额  我有个差不多的问题想请教一下,我的云台以前从来都不歪脖子,自从有一次歪过脖子之后, 就经常歪脖子,怎么调都不行,想问问是怎么回事·····拜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