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S1000+A2首次试飞成功,分享心德

楼主(2014-03-18):
怀着忐忑的心情,乘着4、5级的风,今天终于到手一周的S1000送上天了,尽管没有飞太远,也没有挂任何设备,不过听着那低沉的风声,还是很激动,上一张照片吧,开始没挂这瓶水,重心在尾部,风又大,有点要侧翻的感觉,挂上以后好多了。这瓶玻璃水2000g,全重约8500g。

我用的是格氏S16000电池,因为是第一次充电,只充进了7615mah。

哪位大侠董电池帮我看看我这6号电芯是不是有问题

开箱和组装大家已经见的不少了,这里就不详说了,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中心盘折叠座的那几颗螺丝,一定要检查一下,我的这个很松,最多的我拧了近一圈。

没有拍全家福,补个单机照吧!

重点说一下电池:电池的连接是所有S1000用户都要考虑的问题,下面这两张是DJI宣传片里用的一种接法,这种接法的好处是省事,电池插头不用换,只要做个转接线就好了。但缺点也是明显的,那个黄色的插头最大是XT90,(电池一般配XT60)实际的电流已经高过这个插头的设计能力,有烧坏的风险。

下面是我的接法

从精灵开始玩多轴,组装了一个H4,一个680pro,但控一直用的NAZA,尽管有WKM,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架也没有安装。这次为了S1000又买了个A2,从FUTABA新建模型,再到调参软件设置,其间也经历了几头雾水,A2的强大之处在调参软件里就可见一斑,这次一次试飞成功,其实还有一些运气的成分。我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搞明白LED灯提示全都是啥意思(naza的已经全搞明白了),还得继续补课呀!!
等天气好了,把云台、IOSD、图传啥的全装上再与各位分享,祝大家爽飞。

网友A:
你这个电池能飞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池能飞多久??????

因为是新电池,也没有装云台等电子设备,所以没测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是新电池,也没有装云台等电子设备,所以没测时间

s1000电池上是个大问题,现在都不知道买什么电池好

网友:
s1000真是大啊

网友:
这个真有震撼力

网友:
大蜘蛛啊  估计过完了吧!

网友:
过瘾,现在还是小小学生·················

网友:
震撼,机子不便宜啊

网友B:
PL8的内阻显示,最后一个电芯显示的内阻是所有内阻之和。加减一下,就知道实际数字了。

网友:
怎么可能是内阻之和。。。。。我所有电池基本都一致的,除非坏掉的,才会有明显内阻升高,呵呵

网友C:
不错的,如果测试下电池能飞多久就好了,如果图传什么的都搞定就太牛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8的内阻显示,最后一个电芯显示的内阻是所有内阻之和。加减一下,就知道实际数字了。

谢谢!这个充电器也是为这个电池买的,还不会用,网上下的说明书也没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的,如果测试下电池能飞多久就好了,如果图传什么的都搞定就太牛啦

其他电子设备都买了,没敢住上面装,等电池用3个循环以后测试时间。

楼主:
校准指南针的时候那叫一个傻,如果再加上云台,校指南针都是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校准指南针的时候那叫一个傻,如果再加上云台,校指南针都是个问题

把云台的电源拔掉,校准以后再插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PL8的内阻显示,最后一个电芯显示的内阻是所有内阻之和。加减一下,就知道实际数字了。

搞没搞错????所有内阻的和????非常诚恳的告诉楼主,这电池要么发回去直接换,要么退货,否则炸机没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没搞错????所有内阻的和????非常诚恳的告诉楼主,这电池要么发回去直接换,要么退货,否则炸机 ...

真的吗?我再找几块电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云台的电源拔掉,校准以后再插上。

现在校H3-2D就是这样,否则一竖起来就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L8的内阻显示,最后一个电芯显示的内阻是所有内阻之和。加减一下,就知道实际数字了。

扫盲了~

网友E:
电池不用担心,这是个bug,pl8就这样,充啥电池6号电芯都显示这么高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不用担心,这是个bug,pl8就这样,充啥电池6号电芯都显示这么高的电阻。

谢谢,确实是个BUG,不过从设置里面可以解决

网友F:
为什么不把XT头换掉  我现在都换AS插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把XT头换掉  我现在都换AS插头了

已经换掉了呀,并充板上是XT60的。

网友G:
为什么不把XT头换掉  我现在都换AS插头了
请教一下,都换AS的话,两块电池并联时怎么操作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都换AS的话,两块电池并联时怎么操作呢

并联用XT 最后接用AS

网友H:
这出去比开个阿斯顿马丁都抢眼,好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都换AS的话,两块电池并联时怎么操作呢

如果电池已经换成AS150和XT150了,那就和做XT60一样的方法做一根并联线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并联用XT 最后接用AS

如果电池已经换成AS150和XT150了,那就和做XT60一样的方法做一根并联线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出去比开个阿斯顿马丁都抢眼,好样的

嗯、如果有阿马开当然更好啦

网友A:
续航时间测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续航时间测试了吗

还没有。最近一直在外面拍东西,每天回来太晚,没时间弄飞机

网友A:
我一直在烦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PL8的内阻显示,最后一个电芯显示的内阻是所有内阻之和。加减一下,就知道实际数字了。

怎么可能?我的PL8所有内阻基本一致。楼主那颗电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在烦电池。。。

我觉得如果用15000或16000的电池,飞8-10分钟完全没有问题。首先你要确定一下你机器的线损电压,然后确定你的一级报警电压。
以我的精灵为例,空载一级报警电压11.3v,线损0.8v,那么有负载一级报警电压就是10.5v,即单节电压是3.5v,这时候我马上把精灵拉回来,降落(我一直看着OSD电压信息,电压低了就不会飞太远)。降落后马上测电压为3.75v左右,这是我多次测试的既安全又长航时的设置,此设置用2700的电池可以飞12分钟。但这个设置也只限于精灵这样的小飞机,因为我做了一个极限测试,让精灵报警后一直飞不降落,当电压到10v左右的时候精灵会突然坠落,这时候如果不推油门,精灵就落地了,我是急推了一下油门才勉强平稳降落的,如果不推或推晚了是啥后果我不知道,有知道的可以告诉兄弟一下。落地电压3.4v左右,电池基本不回压了,这对电池和飞机都是危险的。

回过来再说s1000+A2,A2只有1个无负载电压,我觉得可以把这个看做是有负载电压。假设我想让飞机降落后电压是3.85*6=23.1v。我没挂云台和其他电子设备的线损约1.2v,那我的一级报警电压应该设置到22V

我看过乔岩老师的帖子,他说他的A2有2v的压降,我想应该是负载的线损电压。再以线损为2V为例。那么一级报警可以设置到21.1V,单节电压21.1/6=3.51v,这时降落电池电压应该正好是3.85*6=23.1v。如果再飞,这么重的机器,不知道啥时候会变成炸鸡。

以上只是一知半解,不对之处还请高手指正,总之,只要测准了线损电压,把单节电池保证在3.5v以上的电压都是安全的。(买个能测内阻的充电器很重要,当电池内阻变大的一定程度就不要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如果用15000或16000的电池,飞8-10分钟完全没有问题。首先你要确定一下你机器的线损电压,然后确定 ...

S1000基本线损大家都差不多了,买回来就带好插头了
另外我没设置电压保护,直接OSD和BB机观测。。。

现在还不知道电池性能,不敢设置电压保护那么快。。怕他在其他地方自己下降

网友I:
LZ 测试了飞行时间了吗

网友J:
顶一下!我也想买

网友:
牛人呀,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 测试了飞行时间了吗

最近一直在拍东西,没有用到航拍,所以也没有来得及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顶一下!我也想买

有银子就买呗,DJI的东西还是值得拥有的。最近坛子里关于S1000+A2的报告不多,可能是有这配置的都埋头赚钱去了

网友K:
我的格氏16000电池如果用了并充板充电也是这个问题,第6块内阻很大,但是不用并充板的话显示就很正常。我有3块这样的电池,用并充板就是只接上一块电池也会显示不正常,不是电池问题。

网友L:
楼主是搞航拍的吧

网友:
土豪来的

网友M:
这个可以有,梦想精机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格氏16000电池如果用了并充板充电也是这个问题,第6块内阻很大,但是不用并充板的话显示就很正常。我有 ...

这是PL8设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是搞航拍的吧

不是专职,我是做影视制作的,为了给片子提升档次才搞的,还不专业,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可以有,梦想精机

梦想照进现实,值得拥有

网友:
关键是A2的稳定性如何?最近说A2的问题很多噢,我都担心

网友(2014-04-27):
引用 楼主:
有银子就买呗,DJI的东西还是值得拥有的。最近坛子里关于S1000+A2的报告不多,可能是有这配置的都埋头赚 ...

  嗯   我们有自制的八轴 ,但总觉得不是很理想,现在也有不少拥有S1000的人反应说机子不好,还在观望中

网友N(2014-07-14):
这个烧钱的大家伙!顶顶!我还是先玩好精灵2吧~

网友:
一般电池在出厂的时候都是储存电压3.85V左右,也就是表示里面还有60-70%的电量左右的。

网友:
机子不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烧钱的大家伙!顶顶!我还是先玩好精灵2吧~

我平时也是飞精灵,这大家伙飞着压力大呀

楼主:
谢谢,最近飞着还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期待更多视频与心德!!!

网友O:
楼主您好,我的650机架装了NAZA V2,请问总是出现失控,大幅度的摇摆是怎么回事?已经炸过好几次了,难道是感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您好,我的650机架装了NAZA V2,请问总是出现失控,大幅度的摇摆是怎么回事?已经炸过好几次了,难道是 ...

你得说一下配置,再说说感度,我的680pro用NAZA V2非常稳定

网友O:
引用 楼主:
你得说一下配置,再说说感度,我的680pro用NAZA V2非常稳定

飞越650机架,好盈铂金电调,NAZA V2 ,朗宇X4110S盘式电机,天9

楼主:
引用 网友O:
飞越650机架,好盈铂金电调,NAZA V2 ,朗宇X4110S盘式电机,天9

报了一些没用的数据,关键的不说。多少KV的电机?多大的桨?多大的电池?多重?感度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报了一些没用的数据,关键的不说。多少KV的电机?多大的桨?多大的电池?多重?感度多少?

410KV 14寸浆 5000mah 6s电池 100%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