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求教关于电机安装角度

楼主(2014-03-18):
做了一艘遥控船,但是
电机
安装的角度如何确定呀,各位前辈帮帮忙呀!

网友A:
同轴系有关,上图看看。

网友B:
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船。

网友C:
有图有真相, 上图

网友D:
LZ问了个敏感话题。出轴角度,出轴长度真没有万能数据。

楼主:
自己顶一下,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E(2014-06-09):
mono1,船尾至軸尾,標準長度70mm,前后要看你自己喜欢!

网友E:
之於角度数,要看你只船,可以初步自己定一个度数先装,下水水试航,看船航姿是過升或是扒水,再定好,拆装多次,只船度数便清楚点,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