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450四轴能飞多高?

楼主(2014-03-18):
还未买真机,潜水阶段,翻了很多帖子也没有相关信息,故有此一问,最高能飞多高?谢谢大家!
现在已经基本了解了,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问题排名:
你这个能飞多高
你这个能飞多远
你这个买成好多钱

网友A:
4.你这个是自己做的吧

网友B:
5.楼主报一下配置

网友C:
你这个能飞多高
你这个能飞多远
你这个要多少钱
那天还有个路人问我呢。

网友D:
嘻嘻,很好玩的问题~

网友E:
...可以飞到云上.看你接受机了 ,还有你的魄力,电量.

网友F:
还有还有,
能飞多久
烧油烧电的?

网友G:
典型围观群众问题

网友H:
这个看你配置吧,看你遥控接收吧。。。你有用不完的电,飞地球一圈。能飞多高这个和你动力有关了,反正你飞不出地球。

网友I:
从电量看,可以飞到电用完,然后掉下来,从控的控制距离看,能控制多远就能飞多高,最后能飞多高,看你眼力有多好。

网友J:
有趣的问题

网友K:
怎么能数落新人呢?我来告诉你,一般飞多远和飞多高,看你的接收器和遥控器,不过现在的2.4G遥控系统,一般都可以超过1000米,没有干扰的情况下,1.5km也是可能的,但是有个问题,450的尺寸机器,估计500米你就看不到了,再加上你有gps失控返航还好,如果没有的话,一旦超出遥控范围,飞丢是必然的,

网友L:
450你能看多远吧

网友M:
大部分四轴飞行时间都在10分钟左右,能飞多远还要不要机机回来,所以这就是没啥实际意义的问题。玩四轴要么是视距内做点特技动作,要么是最多高度距离1000米以下的FPV航拍,飞得太远太高不安全因素太多。四轴又比固定翼重得多,炸机造成的人员或者财产损失更重。

网友N:
多轴 上升 比 下降 稳,, 下降太急会晃,, 飞得太高,, 下降又不能太急,, 小心下降途中已沒电墜机.....

网友O:
20楼说出了我心中的苦与悲呀。
有一次拉高度,只注意构图,没注意高度。高,高,再高点,突然发现,电量报警了,600+米,下降吧,也不管“之”字型路线了,终于在大约10米高度,电机不转了,灯灭了,自由落体了。

网友:
目前我的F450最高是528m、垂直起飞降落、最远我现在飞过235m左右
重量是1740g、留空时间10分钟、一般围观的问能飞多高我就会反问你能看得多高

网友:
买一架装好,电充足,推油们到底,它会离你远去,一直到你看不见哈。

网友:
典型的围观群众问题……
我去飞四轴所有的围观群众见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这能飞多高?自己做的?要好多钱吧?
你要是说理论高度,只要不出大气层都没问题
现实是,一般四轴留空时间都不超过20分钟,除了考虑控制设备的有效通讯距离,还要考虑续航时间,下降速度又不能太快,不然会晃得很厉害,所以一般四轴也就在几百米的高度转悠转悠

网友:
看你能够遥控得了多远咯

网友:
引用 网友O:
20楼说出了我心中的苦与悲呀。
有一次拉高度,只注意构图,没注意高度。高,高,再高点,突然发现,电量报 ...

600米的时候啊。。。有数传回来的电压?难道BB响。。。?

网友:
和人品有关

网友:
飞机飞机

网友:
飞多高一般看遥控器发射接收给不给力了!!   然后同上!!   反正你飞不出地球!!   哈哈...........

网友(2014-04-17):
楼主直接手动模式全油门猛飚,高到你看不见,再来个自由落体落,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