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装精灵1代测距700多米,有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4-03-18):
今天把原装精灵1代拉了下距离测试,没装osd,飞行高度目测20米不到,直线飞行遥控距离(沿着绿化带直飞到尽头的距离,用我的小车测距,看里程表显示780米,除去一点误差,估计直线距离最少飞700米以上)图传到尽头已经开始闪屏了,精灵1遥控还正常,没有失控返航,大疆官网介绍精灵1代遥控距离300米,估计跟周围环境有关系!先看下视频吧,还有很多严重问题要请教大家帮忙。

问题1:云台是俄板便宜货,时不时会抖动,像抽筋一样的震动,不知道是摇晃还是震动,看视频里就时不时出现大抖动现象,视频2:22秒左右出现,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问题出在哪?

问题2:小震动也有,果冻现在一直在,是不是因为我换了2代原装9寸桨的缘故?问题1能解决问题2不大,但是现在两个问题一起严重了!

问题3:云台和图传发射是一起用精灵预留的那根线延出来做个Jst并联线供电,这样供电有没影响?

问题4:精灵起飞的时候机头会严重向前倒去,每次桨都差一点要碰到地板,有几次没及时推油门,已经刮到了,是不是挂了云台和狗3 重量靠前的缘故?精灵需要从新连接电脑参调校准吗?还是有别的方法可行?这个问题也很严重!
图片不知道能看的到吗

后悔买精灵1代,知道当初直接买2代 现在一代折腾的钱超出直接买二代的代价,效果还远不如2代,唉,人生就是折腾,瞎折腾,死命折腾……

网友A:
这个云台好差!我买了个!怎样调都是不平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云台好差!我买了个!怎样调都是不平衡的!

就是看他便宜又轻才150克,才买的,谁知道会这样,每次起飞前还要手固定10秒,好尴尬!

网友:
折腾的不错吗。

网友:
1代挺好的,配个h3-2d还有iosd mini吧

网友:
可以飞700米厉害啊

网友:
精灵还是不错

网友:
腿短了,要换腿才行,另外应该买三轴云台,两轴的方向摆得厉害,特别是精灵,又比较贼。

网友:
电池配到5200,重量保持1400,可以去穿云了

网友:
我的精灵1代用原装遥控,上周末飞距离为1600米高度260米。该距离是iosd  mini  显示的。该段距离是每天从家到公司的距离步行约2300米。考虑精灵飞直线故该次iosd 显示的1600米应该是准确的。非常非常意外原装小白居然可以飞这么远

网友:
一分价格一分货啊

网友B:
云台靠太前,起飞肯定会往重那边呢倒,就是要自己起飞时,方向稍微往后拉,如果想解决就把它安装重心靠后,最好在精灵中间,如果云台安装孔不合适,就需要装个转接板了,你用的是狗3?。相机下面垫海绵,或拿橡皮筋再扎一下,就靠那个魔术扎带不牢固。遇强风就会抖,你可以尝试把飞行速度降低点。可能就没那么抖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云台靠太前,起飞肯定会往重那边呢倒,就是要自己起飞时,方向稍微往后拉,如果想解决就把它安装重心靠后, ...

谢谢你的建议,我试试看!

网友B:
还忘了,云台太过前,桨叶风向往下。云台除了受到迎面的强风,还受桨叶带下的强风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忘了,云台太过前,桨叶风向往下。云台除了受到迎面的强风,还受桨叶带下的强风影响。

这个很有道理!!!

网友:
前后重心没调好,导致放平的时候是稳的,前进的时候一定角度就开始抖,把螺丝调一下,拿在手里各种角度试试看抖不抖,另外调参软件里面看看是不是电机功率太大了,调小一点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