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XG8 请问电量回传如何设置

楼主(2014-03-18):
飞机上使用的是3S电池,可不管是新充满的还是未充的电池,回传的电量显示都是5.2V,偶尔能到5.1,不知道如何设置,还是就是这样,请知道的老手告知下。谢啦!

网友:
回传的是接收机端的电压。对油机有用,要动力电源电压要另买模块。

网友:
楼上正解, 电机是优先保证电子设备电压的.  就算飞机动力电不足了,接受机电压还是比较稳定的.
油鸡动力为油动发动机, 电池单独给电子设备供电,所以此功能适用油鸡.

网友:
回传的是电调BEC的电压吧····

楼主:
看来要想测3S电压,还需要外接JR的产品啊,去某宝搜搜看下。谢谢大家啦

网友A(2014-05-17):
其实改一下接收供电线路就行了,电调红色线挑出来和所有舵机红色线绑在一起,电调就直接给舵机供电了,然后再从平衡充插头接2s的正级给接收供电,就是从平衡充插头靠边黑色负级数过来第三根取电,接接收的正级,不管你用几s的电池,都可以监控到其中2节电的电压,有点复杂,千万要小心,接错了会烧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改一下接收供电线路就行了,电调红色线挑出来和所有舵机红色线绑在一起,电调就直接给舵机供电了,然后 ...

倒不怎么复杂,但挺你说容易烧接收就有些不敢了  呵呵,接收太贵了。不过还要谢谢告知。

网友A:
不复杂就试试吧,搞清楚线路就不怕,就是电调只给舵机供电,不给接收供电,接收再从平衡插头接2s供电,因为电调的输入和输出的负级是直通的,所以电调的负极插在接收里同时给接收和舵机供电,我的611b和83一1b都是这样改的,Jr dmss的接收都支持2s供电的,监控其中两节的电压,其它电池的电压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网友(2014-08-18):
设置电调,电调里可以设置接收机输出电压。

网友(2014-09-27):
。。。连接收电压怎么回传都不会。。。
这功能f3p应该也有用吧,2s电压不会烧接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