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kt水星3D飞机请教下

楼主(2014-03-18):
我想问一下这种kt飞机电机安装的时候用往右下倾斜吗

网友A:
下拉不需要,右拉可有可无吧

网友:
先试飞一下在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拉不需要,右拉可有可无吧

请问要是不倾斜的话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
对于KT机好像没什么严重的后果.

网友:
KT机一般都不用斜拉吧,会影响3D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要是不倾斜的话会有什么后果?

需要用微调修正,不过好处是正飞倒飞都一样

楼主:
好的,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