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天线断了

楼主(2014-03-18):
星期天首飞P51,结果炸机了。
收拾回来一检查,电机电调似乎没问题,接上电源自检的声音还是响亮的。
接收机的指示灯显示正常,就是接收机的天线断了,有啥补救的办法吗??

网友:
上个图,天线有卖的。

楼主:
FS-R8B 8通接收机

可以用其它厂家/品牌的2.4G接收机的天线吗??

(借用T宝商家的图)

网友:
买一根装上,几块钱吧,不买最好不要飞,因为断掉部分是天线主体部分,剩下的是馈线部分,理论上不具有信号接收能力,实际使用时表现为接收距离近。

网友:
检查仔细啊

楼主:
断成这样了
只要是2.4G的天线就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断成这样了
只要是2.4G的天线就行吗??

这个简单啊,把断掉部分剥出来,天线上的"地线"和天线分别上锡,然后打开接收机,拿天线断掉的根部部分,把天线焊接上去即可,不用另外买新天线的

网友A:
焊接2.4G天线要求高,导线细,焊接好后最好拉点距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2.4G天线要求高,导线细,焊接好后最好拉点距离试试

就是说把断头去掉,直接重新焊接长的哪一节就行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把断头去掉,直接重新焊接长的哪一节就行了么。

如果对自己的焊接水平有十分把握的话,拆开接收机并仔细查看原来的天线焊接方式,然后把天线断头部位按接收机内天线的焊接引线的方式,用剪刀镊子等工具,在断头天线(外面部分的根部)处“产生”一个馈线接地焊接点和天线“内芯”焊接点,并上好锡,然后拆下接收机内的“残余”天线,并把天线按原样焊上即可,注意新“剥”出的引出线长度要和原来接收机焊接的长度相当,剥出来的线不可过长,焊接点要圆润光滑饱满,焊接点不可过大。

网友:
这个是屏蔽线,注意拨开地线和信号线,自己焊不好可以请修电器的帮忙修,不过收多少费就不知道了

网友:
最好是换新的,天线长度是有要求的.

网友(2014-07-13):
整根换新,X宝有卖

网友:
千万不要自己接一截上去。。一定要整根换

网友:
有新的换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