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充电问题

楼主(2014-03-18):
新买的B6
充电器
充了两块2S锂
电池
就不好使,充电时把电压和电流调好开始充电,充大概10多秒就开始报警,怎么回事,屏幕显示没有变换就好像充满了一样,求高手帮忙解答

楼主:
现在已经返回去换新了

楼主:
充18650用LIPO BALANCE 对吗

楼主:
检测时和设定的一样就是不进容量

楼主:
在左上角显示锂电几S的地方闪动,求高手帮忙看看

网友A:
下载说明书,看看优酷视频琢磨一下就行了

网友:
当时不小心插错了正负极就是这现象,他没在检测的时候报警,开充时候才报警……

网友:
Lipo里聚 Li ion锂铁吧,18650电池标的有Li-ion,1s不用平衡模式。

网友B:
一般情况下你选择模式不对就会报警

网友C:
设置里Capacity Cut-Off阀置设置过低,导到检测充电时保护

网友D:
电池类型选择错误了吧,18650上面标的是Li ion

网友E:
先找一份中文说明书,仔细研究。

楼主:
充18650应该用什么模式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充18650应该用什么模式
“18650”是电池的外型尺寸(直径18毫米高度65毫米)不是电池的型号
“18650”既可以是镍氢电池也可以是锂离子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等,具体是哪种类型的电池就用哪种模式充。
曾经见过一位淘来几节镍氢18650的人,非得按LiPo模式充放电,结果是池毁器亡

楼主:
B6充电器在充电时充到两小时就报警怎么回事还没有充满,充什么电池都是两小时就报警,显示Time

楼主:
应该在哪里设定

网友G:
先按第一粒掣,按的時候注意顯示,當見到 USER SET PROGRAM-> 時,跟著按第四粒掣,進入後再按第三粒掣,直至看到 Safety Timer 右下面有120min (120分鐘),再按第四粒掣,當見到120閃動時,再按第二(減少)或第三粒掣(增加),選好後再按第四粒掣,後再按第一粒掣返回正常頁面. OK.

楼主:
感谢楼上的兄弟,已经调好了,但是这B6充的也太慢了。2200mah的电池只能充到1800左右

楼主:
用1A电流得充接近三个小时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1A电流得充接近三个小时
我的也是,用 1A 充 2200mA 接近 2個半小時,平衡時間需要很長,如果電池每片電壓相差大點,平衡時間更長,所以現在已少用了.

楼主:
在哪里设定电池容量到容量自己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