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6轴的机架 不知道配置多大的电机请教

楼主(2014-03-18):
做了个6轴的机架 不知道配置多大的
电机
请教 轴距700MM

网友A:
载重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载重多少啊?
2KG 左右 呢

网友B:
700轴距也就能上1238桨,3508KV600-700的电机够了

网友C:
你用起飞重量/轴数,就是每个轴需要的推力。然后再去对比每个电机的参数就可以了。我也是700,用朗宇4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