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后位老师关照.我的F450终于可以转了.

楼主(2014-03-18):
感谢后位老师关照.我的F450终于可以转了.
但是.
飞不起来.
加油门向后翻滚.
好象前面两个电机比后面两个电机力大.
请问.
是F450的问题还是遥控设置问题?
先谢了.

网友A:
槳葉正反槳裝錯了, 電機線插反了, 電變連接飛控的線位置插錯了, 電調未調好 ........... 都會出現樓主的現象

總的來說, 查看一下是否轉向反了吧

网友B:
接楼上,飞控是否水平,水平是否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槳葉正反槳裝錯了, 電機線插反了, 電變連接飛控的線位置插錯了, 電調未調好 ........... 都會出現樓主的現 ...

感谢老师指导.

昨晚仔细简查一番.重新装了一下桨叶.不再向后翻了.

但白色右边电机油门加大了起飞前突然停机.

红色左边电机很紧.对的电调温度也较高

不能正常飞起来.不知什么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楼上,飞控是否水平,水平是否校正。

感谢老师指导.

昨晚仔细简查一番.重新装了一下桨叶.不再向后翻了.

但白色右边电机油门加大了起飞前突然停机.

红色左边电机很紧.对的电调温度也较高

不知什么原因了.

网友A:
樓主用的是什麼電調 ? ......... 若不是 DJI 的 (DJI 的不用調), 有否逐一調整油門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用的是什麼電調 ? ......... 若不是 DJI 的 (DJI 的不用調), 有否逐一調整油門行程

已逐一调整了油门行程.

新西达30A电 调×4(含插头,热缩管)

新西达2212/1000KV电机×4

升级 新款 KK PRO飞控板

11.1V 25C 2200MAH 动力电池

网友:
新加入的  我也煩設置問題  但又設權限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