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帮助

楼主(2014-03-18):
小单车前车叉断了,用502胶水没沾上求有经验高手,介绍几种胶水,车叉是某种塑料。

网友A:
根据力学原理可知,此处受力很大,原本502是可以胶上的,由于截面太小,“悬臂梁”太长,导致胶水效果不佳,就好像大桨从根部断裂,而无法用胶水连上的道理一样。除了换个同样的部件外,只能在断裂处上下打小孔并塞入相同孔径的金属销子,然后再使用胶水外,好像别无他法。

网友:
AB胶试试?

网友:
胶水是不行的,对于塑料,用胶水粘的话会溶解部分。就算粘好也不耐用。还是打孔植钢丝好了~

网友:
用AB胶,然后砂纸打磨,绝对能粘上

网友:
打孔穿钢丝,用502粘上就行了,不打孔在牛逼的胶水也不行

网友:
胶粘基本可以放弃了,赞同沙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力学原理可知,此处受力很大,原本502是可以胶上的,由于截面太小,“悬臂梁”太长,导致胶水效果不佳 ...

网友:
看看能不能打桩,修复

网友:
植下一根拉筋

网友:
买个新的车叉吧  粘是粘不住的

楼主:
试了几种胶,都没沾上。问一下氟塑料用什么胶,小车可能是氟塑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