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夜航,由于红色指示灯太亮,导致视频整个画面泛红!

楼主(2014-03-18):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机臂下面的红色的灯太亮了,导致狗3+排除的视频整个画面泛红,怎么解决啊这个问题,还有,狗3+怎么设置,夜晚拍摄效果可以好一点儿?

楼主:
照片传不上来.......

楼主:
整个画面泛红而且噪点很严重,不清楚啊,

网友A:
用黑色胶布把灯盖住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黑色胶布把灯盖住不就好了?

那不就识别不出机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不就识别不出机头了

我见过有人只把前半部分遮住,后半部分露出来还是可以看到红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有人只把前半部分遮住,后半部分露出来还是可以看到红灯的

狗3+夜拍效果怎么这么垃圾啊,也太模糊了,你一般都怎么设置参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狗3+夜拍效果怎么这么垃圾啊,也太模糊了,你一般都怎么设置参数的?

都那样的

楼主:
好你个打酱油的。。。。

网友:
路經此地的

网友B:
晚上狗幾都一樣是瞎眼的!怎調都沒用
lz因該慶幸還有紅燈幫您打光會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晚上狗幾都一樣是瞎眼的!怎調都沒用
lz因該慶幸還有紅燈幫您打光會好些

一点都不好,视频严重泛红。。。

网友C:
泛紅  我是這麼處理的
雲台俯仰向下一點
開中廣角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泛紅  我是這麼處理的
雲台俯仰向下一點
開中廣角就好了

中广角是M吗

网友:
胶布贴一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