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装机,接电就短路,抢救及时无损失,手烫伤

楼主(2014-03-18):
下午装机,四轴。线路焊接完毕后,上电,各个电调做油门行程设定,正常结束。之后盖上机架的上层板。通电准备试机,直接短路,与电池相连处冒烟,赶紧拔下电池,还把手烫了。请问各位高手这什么情况啊?难道是有电调内部短路?四个好盈30铂金都是新买的,没用过。如果是电调内部短路了,用万用表怎么检测啊?尝试测电阻,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现在都不敢连电了,老紧张了

我都要疯了,刚才把四个电调的线分开,单独上电测试,全部正常。又把飞控电源单独上电测试,也正常。所有的线材也没有发热的现象。神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因为怕短路,所以我没有用电调分线板,而是将所有的同色线焊接在一起,直接电池取电。没有短路的理由啊…………

楼主:
所有线材确定没有搞错正负极,玩模型都五年多了,不会出这种错误。而且焊接完毕后校准油门都还是正常的

网友:
只能说短路点已被烧开了!

网友:
再仔细查查吧,有时候你认为都对的反而有你疏忽的地方,不行就先放放睡一觉,让精神放松一下太紧绷了越急越出错

网友:
锂电打火, 瞬间可以把钢制镊子打断.  仔细检查吧. 肯定短路的地方打断路了.

网友:
焊接点,焊接不好。

网友A:
有组裝图吗? 碳板边缘鋒利且可导电,, 割破电源線也可致短路,, 上层板触碰到金属也可致短路....

网友B:
碳机架导电的 LZ检查下下~~!

网友:
不急不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组裝图吗? 碳板边缘鋒利且可导电,, 割破电源線也可致短路,, 上层板触碰到金属也可致短路....

OH my GOD!!碳纤板导电是吧!我就说呢~我的电池两级都接触碳板了,而且把碳板烧化了一部分…………终于找到原因了……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机架导电的 LZ检查下下~~!

OH my GOD!!碳纤板导电是吧!我就说呢~我的电池两级都接触碳板了,而且把碳板烧化了一部分…………终于找到原因了……感谢感谢!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各位,我终于解开了心中的节~~~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各位,我终于解开了心中的节~~~

问题解决了?解决了就好 ,幸亏你还没损坏什么设备 ,不然你更闹心了,祝你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了?解决了就好 ,幸亏你还没损坏什么设备 ,不然你更闹心了,祝你爽飞

哈哈哈,解决了,感谢感谢

网友C:
呵呵 只是把手烫伤 这问题让你付出一点代价  以后记住碳纤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 只是把手烫伤 这问题让你付出一点代价  以后记住碳纤维了

是啊,小教训避免了以后更大的损失

网友:
呵呵是啊  后面的环节慢慢来  装好了试验,电路都没问题了 在按上板        还装飞机呢?认真装吧  祝你爽飞

网友:
注意安全。 下次检查完隐患再起飞

网友:
是不是正负极反啦,上次我正负极接反香蕉头直接炸了。。

网友:
典型的好事多磨。

网友D:
碳是导电的竟然不知道。给跪了

网友E:
没事就好了,电池看来要报废了!

网友E:
我还看见个傻帽把电池的正负极香蕉头对插的!

网友:
记住...碳板是导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事就好了,电池看来要报废了!

电池没事啦,高c数的,之前船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还看见个傻帽把电池的正负极香蕉头对插的!

那得是相当惨烈的现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碳是导电的竟然不知道。给跪了

平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碳是导电的竟然不知道。给跪了

知道碳导电,但是装机的时候忽视了。而且碳板表面不怎么导电,只有碳板边缘裸露的部分导电良好

网友:
每次吧电池引到夹子上,总会手痒痒的给两个夹子碰一下。。。后来碰完之后眼前闪了一下,等了好久才反应过来

网友:
原来碳纤板是导电的。。。逛逛坛子总有收获啊

网友:
我也是这情况,电调一端碰到了碳纤机架,通电测试电机缺相,大电流蹦出火花,把碳纤板烫出一个印

网友:
幸好这是在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