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试进角和PWM频率

楼主(2014-03-18):
非常虐心,一个月前入了好盈60A作为480的动力,没想到V3就出来了。
这个铂金60A和2520配合确实不太好,进角和PWM频率搭配了很多次,不是电机打嗝补转,就是电机没力。
今天终于试完了所有的搭配,发现PWM频率用8KHz的情况下,用11.25的进角电机很暴力,虽然驱动没有那么顺滑。
或者选择12KHz  PWM 频率搭配7.5 的进角——这种搭配顺滑那么一点点,但是动力下降了一点点。
哥们采用的是11T斜齿搭配121主齿~

网友A:
进角到底有什么用,需不需要调,一直搞不懂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进角该如何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角到底有什么用,需不需要调,一直搞不懂

需要调,调好了你会发现动力会猛很多,很多模友发现升级6S了,还是软趴趴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进角没设置好

网友B:
关键是进角到底怎么调,还要和PWM搭配,这两个什么关系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进角到底怎么调,还要和PWM搭配,这两个什么关系啊?

电机上的电压实际上是电调给的脉冲电压,这样才能实现调速,学名叫直流电机PWM调速。当pwm频率越高电机转速会感觉越顺滑,但是太高对电调器件要求高,电调发热严重。这就看电调质量咋样了。直流电动机旋转原理是基于磁极同名相斥异名相吸的原理,当磁铁在线圈同名磁极的斥力作用下旋转到异名磁极时,如果线圈不改变磁场方向电机就会因为吸引力停止下来,这个时候就需要线圈在一定时机改变磁极方向,使电机一直转下去。这线圈改变磁极的时机就是进角。进角的要求要看电机的说明书,不同电机进角都不同,进角不合适电机会转动不畅,甚至无法正常启动。电调的说明书里也都有推荐进,基本能保证电机正行工作。当然进角是一个范围值,你可以多试几个值,感觉哪个既顺畅又动力强劲就对了。

网友D:
   楼主:请帮我看看,红色为现在设置的默认值,嘉迪500电机6S 1600KV 想再暴力一点这时进角和频率需要怎么调?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上的电压实际上是电调给的脉冲电压,这样才能实现调速,学名叫直流电机PWM调速。当pwm频率越高电机转 ...

值得学习,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上的电压实际上是电调给的脉冲电压,这样才能实现调速,学名叫直流电机PWM调速。当pwm频率越高电机转 ...

正解~不同的电机还是需要自己的实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帮我看看,红色为现在设置的默认值,嘉迪500电机6S 1600KV 想再暴力一点这时进角和频率 ...

已经在群里回答了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在群里回答了哦~

请回答群外模友

网友E:
电机的进角和PWM在scorpionsystem的官网上都给了建议的设置啊,请问为什么还要反复试呢?我直接用的官网上的设置,好像一直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电机上的电压实际上是电调给的脉冲电压,这样才能实现调速,学名叫直流电机PWM调速。当pwm频率越高电机转 ...

2520用V3电调什么样的进角都用过了还是解决不了发热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的进角和PWM在scorpionsystem的官网上都给了建议的设置啊,请问为什么还要反复试呢?我直接用的官网上 ...

哥们用铂金60A电调,所以需要研究过,用蝎子厂方的参数,电机开3D的时候会打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2520用V3电调什么样的进角都用过了还是解决不了发热的问题

是的,2520的发热让人蛋疼~这电机真心不应该采用10级12槽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在群里回答了哦~

进角一直不懂的问题,现在懂得了,有待去测试,多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F:
2520用V3电调什么样的进角都用过了还是解决不了发热的问题

有负载多少都是要发热的,蝎子的电机普遍电流功率都比同级的高,电流也大,发热跟进角不一定有太大关系。找到一个启动、加速都比较顺畅的进角就可以了。

网友G:
您好,请问您qq多少,我想看下您的450t的布局,请教几个问题入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好,请问您qq多少,我想看下您的450t的布局,请教几个问题入手,谢谢。

网友H:
借宝地问一下亚拓450MX 3400KV用多大的进角?电调是好赢50A V3

楼主:
引用 网友H:
借宝地问一下亚拓450MX 3400KV用多大的进角?电调是好赢50A V3

Dear Sir,

请按我们推荐的参数进行设置:
即PWM频率设置为32Khz,进角从8度逐步调高 达到满意动力;

若以上办法还是没法获得满意的驱动, 再把PWM降低一级,然后进角重新从8度往上调。

Best Regards!
--------------------------------------------------------
Tech Support of Hobbywing
Hobbywing Technology Co., LTD.
(ISO 9001:2008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ed)
www.hobbywing.com

以上为好盈官方回复,供参考
以上转自一哥们(zfkiller)的帖子

网友I(2014-08-23):
学习了哈,但我一直搞不懂pwm是如何控制电调的输出电压的还有频率,请前辈指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哈,但我一直搞不懂pwm是如何控制电调的输出电压的还有频率,请前辈指教下

其实输出电压是不会变的,调速原理是输出一定pwm频率的脉冲。脉冲的数量越多(pwm频率越高),电机功率就越高。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其实输出电压是不会变的,调速原理是输出一定pwm频率的脉冲。脉冲的数量越多(pwm频率越高),电机功率就 ...

那pwm的频率会在运行过程中改变吗?或者只是改变占空比从而改变平均电压,那如果占空比为最大1的时候,电机两端的电压最多也就电调输出电压5v,前辈,我这么理解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pwm的频率会在运行过程中改变吗?或者只是改变占空比从而改变平均电压,那如果占空比为最大1的时候,电 ...

其实我上面有点说错了,调速是调节PWM输出占空比,不是调节这个频率,这个频率一开始就被电调设置好了,运行过程中是不会变的。
你说的很对~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pwm的频率会在运行过程中改变吗?或者只是改变占空比从而改变平均电压,那如果占空比为最大1的时候,电 ...

通过改变PWM频率的占空比,从而改变电机接收到的平均电压。占空比为1的时候,平均电压几乎接近电池得电压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通过改变PWM频率的占空比,从而改变电机接收到的平均电压。占空比为1的时候,平均电压几乎接近电池得电压 ...

实在太感谢前辈了,受教甚丰,我还有一个小问题要麻烦您一下,电调频率太低或者太高对于电机来说会有什么影响呢,具体怎么影响哈,最适当的频率是指什么情况下的频率,因为在论坛找不到相关的内容,还请您不吝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实在太感谢前辈了,受教甚丰,我还有一个小问题要麻烦您一下,电调频率太低或者太高对于电机来说会有什么 ...

诶,不要这么客气啦,我不是什么前辈,大家探讨探讨吧,我说的也不一定对。
“电调频率太低或者太高对于电机来说会有什么影响呢,具体怎么影响哈,最适当的频率是指什么情况下的频率”——————针对这个问题,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PWM频率是输入到电机的方波信号,这个信号频率越高,意味着信号被划分的越细,驱动电机的最小电压单元就越小,这样驱动起来的电机就越顺滑。
举个例子,电机在提速的时候,输入电机的平均电压在不断增加,增加平均电压的方法就是不断的增加PWM输出的占空比,也就意味着随着时间的增加,每一次输入到电机的单个PWM频率的占空比较前一个会增加一定的量,这种增量就像台阶一样,后一级比前一级高一些。如果PWM频率越大,这种单个PWM信号越多,那么这单个pwm频率携带的电压增量就不需要太大,换句话说,PWM驱动电机加速就好像在走台阶,同样的高度,台阶数量越多,每级台阶的高度就越低,整个台阶就越平滑,电机驱动起来就越顺滑,加速就越温柔。当然,较高的PWM频率意味着电调开关电路要进行更***的开合,这样会导致电调开关损耗增加,发热增加,效率下降,而且高pwm输出能力在技术上对电调也提出了更高要求,电调价格也会相对增加。相反,PWM频率太低,台阶数量就很少,每级台阶的高度就很高,往往一个PWM频率就使得电机电压提高很多,电机提速就非常暴力,甚至出现打嗝等现象。但是低PWM频率的开关损耗小,电调发热不明显,效率高。
所以选择合适的PWM频率很重要,可以参照电机的出产推荐来设置(不要参考电调的出产设置pwm频率,为了驱动绝大多数电机,一般电调厂家会将最高pwm频率作为默认值)。如果没有出产推荐参数的电机,可以选择一个中等的pwm频率,如果电机驱动无打嗝,也不会特别柔软,正常工作下,电调发热不大,就可以了。

网友J:
PWM频率是输入到电机的方波信号,这个信号频率越高,意味着信号被划分的越细,驱动电机的最小电压单元就越小,这样驱动起来的电机就越顺滑。

楼主讲解的通俗易懂深入浅出,这技术贴一定要用力顶!据说楼主对电机颇有研究,还望多发点技术贴科普一些航模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J:
PWM频率是输入到电机的方波信号,这个信号频率越高,意味着信号被划分的越细,驱动电机的最小电压单元就越 ...

兄弟,见笑了,说起电路,在你前面实在班门弄斧

网友:
兄弟,见笑了,说起电路,在你前面实在班门弄斧

你谦虚了,的确是你分析的很精辟,我才有此评价。技术方面大家各有所长,理论方面还是你略胜一筹!

网友:
一直没特意去调,也不知道 改怎么搭配。现在用的V3-50A,就是原厂设置!希望有高手,说说心得!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诶,不要这么客气啦,我不是什么前辈,大家探讨探讨吧,我说的也不一定对。
“电调频率太低或者太高对于 ...

多谢前辈的指点,对我来说太受用了,而且还如此的形象生动,深入浅出,不过我还有个问题……(前辈:这个人怎么问个不停的),实在是不好意思,遇见你就像拉着救民稻草似的,您就别怪我只薅您一只羊的毛,我想问下,电调的输出频率和pwm的周期有关联吗,两者是一回事还是说pwm周期是固定不变的?请前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多谢前辈的指点,对我来说太受用了,而且还如此的形象生动,深入浅出,不过我还有个问题……(前辈:这个 ...

电调输出频率,应该指的是输入到电机里面三根线的换向频率(我是这么理解这个概念的,不知是否正确)。这个频率由电机的转速决定,电机转速越快,则电调收到反馈的换向信号就越多,输出交变电流频率就越快。一般是这么计算:电机实际转速(电机kv数x电压75%)x电机级数/60。pwm信号是固定的,可以理解为调压用的分压信号。他通过调节占空比进行调压,不会改变其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帮我看看,红色为现在设置的默认值,嘉迪500电机6S 1600KV 想再暴力一点这时进角和频率 ...

bec用6v
進角改高一至二級
留意電調溫度!

网友K:
引用 楼主:
其实输出电压是不会变的,调速原理是输出一定pwm频率的脉冲。脉冲的数量越多(pwm频率越高),电机功率就 ...

对于具体一个电机而言,pwm频率有个最佳范围,
线圈是感性负载,脉冲频率越高,能送进去的电流越小,电机功率反而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K:
对于具体一个电机而言,pwm频率有个最佳范围,
线圈是感性负载,脉冲频率越高,能送进去的电流越小,电 ...

嗯嗯,是的是的,还得搭配合适的进角。
支持你的观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输出频率,应该指的是输入到电机里面三根线的换向频率(我是这么理解这个概念的,不知是否正确)。这 ...

真的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