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这种手抛滑翔机改电动固定翼的吗?

楼主(2014-03-18):
在某报上看到这种手抛滑翔机,有尝试改电动固定翼的吗?
这种翼展600,长420,如下图。这种改电动动力,是用空心杯电机好还是2208无刷动力好?

网友:
无刷的吧

网友A:
两年半前改过一个,电机用朗宇2204加好盈10A,副翼舵机9克,升降舵机比9克还小的忘了几克了,电池双天2S  400毫安,桨用的朋友给的折叠桨,6寸左右,爽飞,请大家忽略掉杂乱无章的桌子

网友B:
2208太大了把,用xxd1510或者1806应该就够了

网友:
弄个牵引做无动力滑翔,鸡头弄个挂钩,挂在被人要起飞飞机,拉上天脱钩。

网友:
好多人改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年半前改过一个,电机用朗宇2204加好盈10A,副翼舵机9克,升降舵机比9克还小的忘了几克了,电池双天2 ...

不错,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8太大了把,用xxd1510或者1806应该就够了

谢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9501&extra=

多谢你的参考意见

网友:
哪里有这个飞机,上无刷吧,1806N,或者其他20克以下的无刷电机就行,飞机看着不错

网友D:
用双发7mm空心杯减速组(左翼一个右翼一个)可以做到100克以内,更好飞,缺点是动力不够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双发7mm空心杯减速组(左翼一个右翼一个)可以做到100克以内,更好飞,缺点是动力不够爆

我也想用空心杯双发,问题是空心杯是有刷,电压只能是一节锂电池,那些远距离的遥控、接收机是无法使用的,用哪种电路板来改,是个问题,曾经想过用那种空心杯直升机的发射接收电路板来改,但是,便宜的空心杯直升机发射接收电路板控制距离太近,远点的,价格又不便宜。你有好的发射接收方案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想用空心杯双发,问题是空心杯是有刷,电压只能是一节锂电池,那些远距离的遥控、接收机是无法使用的 ...

用地平线的ar6410L接收吧,小飞机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地平线的ar6410L接收吧,小飞机专用

ar6410L这个接收淘宝上看到了,同时搜索到了那种微型的有刷电调及2.4G接收,还有些技术参数没有咨询到店老板,到时再决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ar6410L这个接收淘宝上看到了,同时搜索到了那种微型的有刷电调及2.4G接收,还有些技术参数没有咨询到店 ...

不过它需要用spektrum的控,要重备一个小黑控或DX4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