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双翼。全吹塑纸

楼主(2014-03-18):
大的翼展20cm 准备用6mm或者7mm空心杯,45mm桨直驱
小的翼展15cm 用4mm空心杯30mm桨直驱
各位大神推荐下用什么控?
之前烧了一个控,再也没买到~~~

楼主:
重新发了一盘,有图有真相了

网友:
直驱桨推力很小,经验之谈,考虑减速组吧。感觉推力差了有一倍。
7mm高速空心杯,功率挺大的

网友:
确定这能飞

网友:
LZ 请问什么材料做的

网友A:
好手工  期待爽飞视频.
那里能买到这样好的吹塑纸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手工  期待爽飞视频.
那里能买到这样好的吹塑纸呵?

tao宝上有嘛,我还是找了好久,一下买了十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手工  期待爽飞视频.
那里能买到这样好的吹塑纸呵?

文具店有卖

楼主:
如果是双层又软的那种是不行的,1mm左右比较硬的那种

网友:
会玩,这种太小了,只能室内外,室外抗风太差

网友:
沒看到舵機,是如何控制?

网友(2014-08-26):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双层又软的那种是不行的,1mm左右比较硬的那种

您的是在哪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