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的怪声音始终找不到原因

楼主(2014-03-18):
动作大一点就出现卡卡卡的声音,相继换了前后伞齿,传动轴,问题依旧,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网友:
发个视频学习一下

网友:
会不会是你前后伞齿没装到位的原因?

网友A:
前伞齿和小齿盘本来就是有声音的,用手转动就能听到,大家都有。只是不知道LZ所说的是不是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伞齿和小齿盘本来就是有声音的,用手转动就能听到,大家都有。只是不知道LZ所说的是不是一回事

多出来的一个怪异声音

网友A:
那你把尾波箱前端那颗穿透尾管的限位螺丝拆下看看是否和传动轴加固环干涉

网友B:
难道是电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把尾波箱前端那颗穿透尾管的限位螺丝拆下看看是否和传动轴加固环干涉

试过的,也解决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电机问题?

也有点这个怀疑,下一步准别换电机试试

网友C:
能飞就算了,X3声音真是难听,像唐老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