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

楼主(2014-03-18):
请教各位大哥些,地面站出现这个红色的提示是怎么回事APM的飞控

这红色什么情况呀

这红色什么情况呀

网友:
抢沙发楼下答!!!!

网友:
陀螺仪没校准或者有问题

网友A:
我是蜗牛发表于2014-03-19 10:33:25

拔掉了后的样子
现在就不报故障了,应该还是供电的问题。有可能你买的板子的3.3V电源芯片的带载能力不强。我看你gps还是连接的,你都拔掉了哪些东西,有外置罗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就不报故障了,应该还是供电的问题。有可能你买的板子的3.3V电源芯片的带载能力不强。我看你gps还是连 ...

有外置罗盘

网友A:
我是蜗牛发表于2014-03-19 18:15:41

有外置罗盘
有可能是外置罗盘导致的,我不知道你用的是哪种罗盘,我用的罗盘是和GPS集成在一起的,罗盘用电是从GPS取电的,没有使用飞控的3.3V电源。我不知道我的分析是否正确,但建议你采用排除隔离法去定位故障,就是说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往飞控上装设备,看看装到哪个部件才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外置罗盘导致的,我不知道你用的是哪种罗盘,我用的罗盘是和GPS集成在一起的,罗盘用电是从GPS取 ...

那你的意思就是电源供电不足的情况了?

网友A:
我也不能完全确定,看过以前有说过APM上那个5V转3.3V的芯片容易出问题,陀螺那个芯片是3.3V供电的。接上除外置罗盘之外的部件还会报故障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能完全确定,看过以前有说过APM上那个5V转3.3V的芯片容易出问题,陀螺那个芯片是3.3V供电的。接上除 ...

也没有其它的故障吧,所有接上等都正常,因为还没有解锁所以还不知道有没有其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