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海潮的装机问题 谢谢

楼主(2014-03-18):
请教下各位海潮机组 这机的平飞时升降舵是否带有一点角度

我看说明书上貌似有  再请教下实际重心在什么位置  谢谢

网友A:
平飞基本不用带升降角度。 电池放机舱里面 从上看可以看到2/3的电池位置。 我的海潮这样就可以飞很平

网友B:
升降舵调到中立位就好。不用带偏置角度。重心从机翼前缘往后大约5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飞基本不用带升降角度。 电池放机舱里面 从上看可以看到2/3的电池位置。 我的海潮这样就可以飞很平

谢谢 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降舵调到中立位就好。不用带偏置角度。重心从机翼前缘往后大约5CM。

谢谢指教

网友:
第一次飞建议中心往后一点

网友C:
基本都成型的飞机,不用管的,重要的是把尾部用碳干固定好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都成型的飞机,不用管的,重要的是把尾部用碳干固定好就行了

尾部?垂尾还是水平尾翼,怎么固定?

楼主:
再请教下 ,这个机哪些部位需要做防水?

我只知道 主翼和机身连接处貌似容易进水 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尾部?垂尾还是水平尾翼,怎么固定?

尾部用碳干,三角支撑法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部用碳干,三角支撑法固定

明白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飞基本不用带升降角度。 电池放机舱里面 从上看可以看到2/3的电池位置。 我的海潮这样就可以飞很平

电池用多大的呢?谢谢!

网友D:
楼主用多大电池?我有一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多大电池?我有一架

3s 2200

网友:
3S2200/2600都可以用。海潮的机翼升力非常足。就是设备防水一定要做好。水是无孔不入的。。。。。。。

网友E:
如果飞得平稳,不做防水并没有什么大问题,每个起落都检查一下就可以了。因为这个飞机稳定性很好,有人甚至把电调随便***了。

要是不放心,把接收机和电调做一下防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飞得平稳,不做防水并没有什么大问题,每个起落都检查一下就可以了。因为这个飞机稳定性很好,有人甚至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