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铂金电调出问题了 请大家帮忙 或者哪里可以修理啊

楼主(2014-03-18):
大家好  我的铂金电调 就是这个插头 红色(正)和黑色(负) 之间没有电压了  正常的话 应该有5V 左右的电压 来驱动接收机工作  我现在接接收机上面 接收机指示灯不会亮了! 突然就这样了!! 大神们帮我分析一下啊  或者哪里可以修一下  谢谢!!!

网友:
换电池在试下,不行就是电调坏了…

网友A:
楼主,铂金30A是不带BEC的,红黑之间要是有电压就麻烦了…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型号。
如果是带BEC的型号,那有可能是线性稳压元器件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铂金30A是不带BEC的,红黑之间要是有电压就麻烦了…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型号。
如果是带BEC的型号 ...

不是30a  没bec接受那里来的电呢?知道哪里能修吗

网友:
直接找厂家 好盈售后

网友:
返厂修吧!

网友:
外接电源一样用

网友:
外接UBEC。如果只是内置BEC坏了的话。

楼主:
怎么样联系好赢啊 返厂地址和电话谁有啊

网友:
哥啊,GOOGLE 一下 好盈, 就有网站,就可以找到售后
在这等回复,思路不对

网友:
换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