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疆电源管理模块的一点小建议

楼主(2014-03-18):
建议大疆创新把电源管理模块加装小电流控大电流的电子开关,这样玩家省去每次调机都费力插拨
电池
插头的头的麻烦,同时还保护了TX60头每次插拨跳火烧伤金度层,关闭接通电源也特别方便,这个问题对大疆来说是小KS,仅供参考。

网友A:
这个可是大问题!!!那么大的电流要用电子开关控制难度很大,而且风险很很大。模型好像一贯都是直接插拔式电源。现在有防打火插头了,可以考虑更换

网友B:
每个人飞机的电机数、电池都不一样,如果电子开关设置的太大,成本太高;如果太小,不够用。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设电子开关。除非像精灵2,整套系统的最大功率一定。

网友C:
这个是不可能的,任何的电子开关内阻都不会接近一般XT60的内阻,而且大得多了,这内阻用在线路上,足以损失大量电能

网友D:
楼主想太多。飞行安全最重要。你这个开关是有隐患的。如果因此出了一次事,你就会宁愿伤害你的插头了。

网友E:
还是不要这样搞了, 电子设备容易出错. 测试电子设备还是 断动力电,更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