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装机所遇到的的一些问题及对策。

楼主(2014-03-18):
配置:飞越PROV2 450空机,花牌KV3860,珀金40A,恒吉933KST215.K8陀螺仪

注:一下内容只适合第一次装机且每人带的新手,不适合老鸟。

1、问题描述
主轴方向问题,不知道那头是安装旋翼头,哪边是安装大齿盘。
解决方法:钻了空心孔的一边是安装大齿的,实心一边是安装旋翼头

2、问题描述:安装时怕出错
解决方法:假组一边,先不要把螺丝拧紧,不要上螺丝胶,到所有安装完毕之后再拧紧,上胶

3、问题描述:原装的旋翼头轴承顺序与说明书不一致。
解决方法:说明书上的顺序错误,正确的顺序为:深沟球轴承(外),(内):止推轴承,垫片,深沟球轴承

4、问题描述:不知道飞越自带的白色和红色液体那个是螺丝胶,哪个是润滑油
解决方案:白色是润滑油,红色是高强度螺丝胶,使用时要注意。如果线润滑油太稠,可以把它放到电脑的散热口热一下。(如果横轴胶圈太硬拆不下来,也可以放在电脑散热口热一下)

5、问题描述:电直机械部分安装好后不知道,怎么进行电子部分的接线。
解决方法:参考台湾 刘大川先生的文章,里面有接线介绍。
我的接线图如下:

6、问题描述K8调试的一些小问题。
             (这些其实不算是问题,调试文章里都有介绍,但是对于一个独立装机的新手来说,总觉得没有老鸟告诉你一下,就是不安心。最起码,我是这样的。)
比如:接收机:选择独立通道。主旋翼旋转方向:顺时针。KST215作为尾舵机,选择9254.
等等,遥控器调试界面出现,三个通道同时变化时,说明应该把遥控器中的十字盘模式改成“普通”。

7、问题描述K8调试“三平”问题。
由下往上调节,对于没有十字盘调平器的新手来说,如果你有电子螺距规,此时就能派上用场。
如下图:具体用法应该一看就会吧。
8、问题描述:尾舵机行程与遥控器摇杆不是11的关系。
解决方案:正常现象,可能摇杆才打一半,尾舵机行程就满了,正常现象。但是注意不要在憋舵机就行。
9、问题描述:前一天调试一切正常,第二天把电子设备安装到机身上后,就出现异常:

开控后,飞机接电,电调自动进入编程模式,而不管油门摇杆位置,且摇杆位置的变化不能退出编程模式,此时打方向摇杆,尾舵机无反应。
不开控,飞机接电,电机发出连续“滴滴滴”响。
此时在K8遥控器调试界面上,螺距与尾舵混控(同时变化)。尾舵机调试界面上,打尾舵,无反应。
解决方案:仔细检查接线,发现接收机上的3,4通道两根线接反了。(看似复杂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不细心造成的,白白花费了我一个下午来排查原因)。

以上就是我装机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写出来,告诉那些独自一个人装机的新手,不要走这些弯路,

我写的这些对于老鸟来说,不是问题,可以忽视。

还有,推荐大家一个群,“450航模俱乐部”,我的许多问题就是这个群解决的,里面的老鸟很热心。赞一个。

网友:
你已经是高手了

网友:
有没有感觉K8的Rxa,rxb,rxc连接收机的线太短?

网友:
主轴两边都有孔吧,实际安装一下就知道哪头朝上了,我自己是看中间那个限位槽的位置。

另外方向舵是控制自旋角速度的,这个是锁尾陀螺通过计算才控制尾舵。方向舵和尾舵机并不存在线性关系。

楼主:
vijayhoo发表于2014-03-18 23:17:11
有没有感觉K8的Rxa,rxb,rxc连接收机的线太短?
是的,有点短

网友:
chenhuismile发表于2014-03-19 08:10:07

是的,有点短
我的是1002接收,这几根线偏短点,和K8连着有点紧,不知道影不影响使用。(调好还没飞)

网友:
3、问题描述:原装的旋翼头轴承顺序与说明书不一致。
解决方法:说明书上的顺序错误,正确的顺序为:深沟球轴承(外),(内):止推轴承,垫片,深沟球轴承
这个我还真遇到过 然后我就把另一边旋翼头的轴承抖出来看了。

网友:
在油门中立点十字盘是水平的,在别的地方不水平怎么办

网友A:
同是新手 不过有个问题  有一个舵机不在中立点  怎么办   遥控调平后  重新开机又恢复原样  不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是新手 不过有个问题  有一个舵机不在中立点  怎么办   遥控调平后  重新开机又恢复原样  不知怎么办

这个应该在K8里面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