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飞控失控!炸机!! 有请XA技术和坛子内高手帮忙分析炸鸡原因

楼主(2014-03-18):
XA飞控 诡异失控炸鸡 请XA技术分析炸鸡原因
不要用一些机器震动厉害等话语搪塞!谢谢。我是很诚恳的请教。
飞行正常中突然失控飘走炸鸡

http://log.xaircraft.cn/#2014_03_18_231203.543_19.1.06.50 炸 鸡是最后一次的飞行记录,不是第一次!!请大家选择飞行记录时间 19.1.06.50

网友A:
秒炸!时间太短。

网友A:
电调接线对吗?桨装的对吗?不到3秒哦!

网友B:
应该是电源出问题了,急加速是电压骤减,失去动力,掉下来的!检车一下供电口有没有被氧化,或虚接。最大的可能是你点电池坏了,一旦上电流就有巨大的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秒炸!时间太短。

谢谢您的关注, 炸 鸡是最后一次的飞行记录,不是第一次!!请大家选择飞行记录时间 19.1.06.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源出问题了,急加速是电压骤减,失去动力,掉下来的!检车一下供电口有没有被氧化,或虚接。最大的 ...

谢谢您的关注, 炸 鸡是最后一次的飞行记录,不是第一次!!请大家选择飞行记录时间 19.1.06.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接线对吗?桨装的对吗?不到3秒哦!

不是第一次的,是最后一次飞行记录。电调我还是知道怎么接的。

网友:
最后十秒比较诡异,有点类似我以前的一次炸鸡现象,但是我的飞机至今还没有明确那次的原因,可后来,吧电调和控的线焊死了,那架飞机至今稳定,飞了有半年了吧!个人感觉你的飞机震动有点大,信号线可能会在高频抖动是虚接,导致看似像遥控器操作失误!

网友A:
电机安装不平哦!

震动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安装不平哦!

电机用气泡配平过,还能用什么平衡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用气泡配平过,还能用什么平衡啊?

水平气泡只能说明电机与地面水平,但是电机是要与中心板水平!概念不一样!

网友:
电机出力平均值差这么大,电机水平应该有问题。

楼主:
XA的技术 井辰给分析了一下炸鸡原因。不管怎么说还是很感谢的,发在坛子里和模友分享一下,也暖暖大家的心,XA还是有人在工作的!

聊天记录如下

日志里记录到发生右自旋,从北偏西向右转到北偏东方向
转了大概有45度
看你后面打杆的操作应该是发生了自旋,你本来是面对着西边飞行的,失控之后往北边去了,然后你有尝试对尾的操作
我继续看

首先是动力方面,这个配置还勉强,但不适宜大动作飞,大动作飞的时候动力响应会跟不上。目前已经的是形状比较扁的一类电机,对电调的要求比较高,特别是上高电压和大桨之后,电调不够好的情况下容易发生堵转。你的配置还好,不至于堵转,因为配的不是大桨,是1238,但感度不宜太大。
第二是感度,从电机输出来看,油门波动幅度很大,说明感度不适合。好的油门输出线应当是比较细的,具体要看左边的刻度。

这里以单个电机来看,有30%的油门波动区间

第三是震动,震动除了机身本身,跟感度也有一定关系,感度调好后,震动也可能下来。这个震动能飞,但性能不会太好。

点头之后,因为幅度很大,有54度之多,大幅度点头之后,飞控需要一段时间来恢复,就出现了不受控的情况
点头的原因,可能是感度和动力的综合原因

后面的事情也是这个地方引起的一连串反应

旋转感度高了也会影响到姿态的稳定
第三个是,如果后面用更大的桨,建议用铂金电调。另外好盈的产品,***较多,要注意鉴别

但是这有一个麻烦的地方,就是每只电机的角度要一样,只是奇偶号的电机歪的方向不一样
通常自旋问题都是电机没装正引起的,但有时候可以利用这个原理来减轻旋转的困难

网友:
我炸鸡的时候,朋友告诉我没有绝对安全的电子产品,这就是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XA的技术 井辰给分析了一下炸鸡原因。不管怎么说还是很感谢的,发在坛子里和模友分享一下,也暖暖大家的心 ...

什么情况?看到后面懵了,什么叫电机安装角度要一样,我反复看了很多次,还是没能理解。假设以电机出线为方向标识,那么1/3电机出线方向要一样,2/4电机出线方向也要一样,是这样理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情况?看到后面懵了,什么叫电机安装角度要一样,我反复看了很多次,还是没能理解。假设以电机出线为 ...

意思是有时候利用电机的统一倾斜角度可以有利于抵抗自旋。并且加大动力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意思是有时候利用电机的统一倾斜角度可以有利于抵抗自旋。并且加大动力值。

哦,这样说就明白了。
但是,是什么引起的炸机,他说了很多问题,但原因是什么?电机不水平引起的自旋引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有时候利用电机的统一倾斜角度可以有利于抵抗自旋。并且加大动力值。

xa的sx对动力要求那么高啊,你的动力是勉强。你的电机/kv,桨,电池是啥?

网友:
这个电机输出的曲线波动太大,飞行绝对是不安全的,可能感度太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这样说就明白了。
但是,是什么引起的炸机,他说了很多问题,但原因是什么?电机不水平引起的自旋引 ...

呵呵,最终原因叫做综合原因。你懂的。能怎么样。你说呢?你没发现吗咱购买的航模产品没有合格证书之类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最终原因叫做综合原因。你懂的。能怎么样。你说呢?你没发现吗咱购买的航模产品没有合格证书之类的 ...

比较崩溃的回答,讲了好多原因,好像都有问题,又好像很致命的问题又好像不是什么大问题,我总觉得是东拼西凑的答案,这不行那不得的,我就奇怪了,号称工业级飞控有那么弱不经风嘛!

没换sx时我一直飞兔1,xxd2208 kv1100 桨从8-10寸都用过,机架是四只铝方管加两片玻纤板。孔都是手工打的,打偏差的打歪的都有,电调到电机没焊死,因为焊工不行,直接用香蕉头,我一直认为把炸机原因归到香蕉头是很崩溃的是事。
就这样的破烂的配置,暴力也飞,航线也飞,反正我没发现过无缘无故的炸机,飞远看不清姿态错舵炸机就有。。。。当然可能我没飞很高很高很远很远吧

网友D:
飞控好不好看效果!据我所知很多搞专业航拍的用的都是Super X飞控!你可以试试其他飞控!Super X飞控已经断货了!各有各的需求!

网友E:
我昨天炸机,也请坛子内高手帮忙分析炸鸡原因。非常感谢!http://log.xaircraft.cn/report.htm#2014_03_24_090927.876_124.1.00.30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昨天炸机,也请坛子内高手帮忙分析炸鸡原因。非常感谢!http://log.xaircraft.cn/report.htm#2014_03_24_ ...

我也是新手我看了你的记录了,感觉是你打了一键回航后掉星了,才导致炸鸡了,说的不对请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新手我看了你的记录了,感觉是你打了一键回航后掉星了,才导致炸鸡了,说的不对请见谅。

谢谢楼上的分析,我当时飞了一块电池都正常,可换了块电池后一启动就失控,遥控无反应。自动上升到5-6米然后自动降落又自己起飞后炸机。整个过程我只是打舵试图调整航向没有反映。

网友(2014-05-15):
引用 网友A:
水平气泡只能说明电机与地面水平,但是电机是要与中心板水平!概念不一样!

网友G:
楼用用用其他的飞控,就知道什么叫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用用用其他的飞控,就知道什么叫好了!

说的具体一点。谢谢!

网友:
电机水平是以四个电机做比较而不是以地面,因为脚架也不一定是平的,很多人用的方法是看电机的缝去对主板,
但个人觉得这样误差还是比较大一点,我的方法是去买两只30cm的钢尺,把钢尺直接锁在电机上桨的地方,这样
就能模拟出两个电机上桨后的角度是不是在同一平面上,会比较准确一点,供你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