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NDER POWER平衡头问题

楼主(2014-03-18):
THUNDER POWER平衡头问题  :
有人知道这个怎么改普通平衡头吗?或者用什么转换器转换?

QQ图片20140318233124

网友:
6s?还是3s

网友:
这接头没见过

网友A:
,参考这个图,我也在用thunder power

网友:
LZ你这种插头称为XH2.0插头,插针间距为2.0mm,普通平衡头都是用的XH2.54规格的插头,间距为2.54mm。
要么自己淘宝买两种插头和插座来自己焊一根到充电器的转接线,要么直接把XH2.0插头给换成XH2.54的。
至于引线的顺序,拿万用表可以量出来,不用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这个图,我也在用thunder power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