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的APS地三个灯不亮。

楼主(2014-03-19):
我的亚拓开机以后地三个等(mode)不亮:
     1、 连线完成、磁场设置完成、震动测试通过。
     2、感度已经设置成了80、50、30.
     3、现在拨动三段开关切换感度。APS的第三个灯始终不亮。
     4、我用的控是DX8;接收机是AR6210+卫星。因为没有另外加定速器所以就只用了6通道的接收机。
     5、3gx设置完成,脱控5秒+没有问题。

望懂亚拓APS的高手指点

网友A:
DX8的尾舵機感度應該有兩種模式
一種是鎖尾模式,一種是普通模式
如果在鎖尾模式,LZ所設的數值應該是不會亮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X8的尾舵機感度應該有兩種模式
一種是鎖尾模式,一種是普通模式
如果在鎖尾模式,LZ所設的數值應該是不 ...

请问普通模式怎么弄啊?我一直只知道在GYRO里面设置就OK了,可以详细说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X8的尾舵機感度應該有兩種模式
一種是鎖尾模式,一種是普通模式
如果在鎖尾模式,LZ所設的數值應該是不 ...

请问普通模式怎么弄啊?我一直只知道在GYRO里面设置就OK了,可以详细说说吗

楼主:
谢谢了,我知道问题。新版本的DX8有负数值了,APS说明上说的设置参数不可行了。弄了我几天。郁闷,要不是你说有两种模式,我也不会慢慢去试,结果把负数拨出来了,详细大多数用DX8的朋友都不知道有负数吧。

网友A:
請記得設定失控返航
另外想強調一點,因為 spektrum 和 JR 的 2.4G有信號漂移的問題
在設定APS全手動,半自動及全自動功能時,最好到戶外遠距離(大約500米左右)
在地面試切換,看APS的狀態灯是否一切正常

祝飛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記得設定失控返航
另外想強調一點,因為 spektrum 和 JR 的 2.4G有信號漂移的問題
在設定APS全手動,半 ...

DX8怎麼設置失控返航啊?我看futeba有個失控選項,怎麼DX8沒有啊?很多朋友都說對碼成功就把失控設置好了。

网友A:
轉載自   青岛吉爱尔远程遥控技术有限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轉載自   青岛吉爱尔远程遥控技术有限公司

那对频成功了,怎么检验啊 ?

网友:
開機后,把馬達跟電調連結線拔兩根后,在地面推油門至撥桿中間位置關控
如果APS四顆灯同時閃爍,那表示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