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叫老鸟秘籍

楼主(2014-03-19):
本人新手,狂练模拟,每天4个小时,模拟器上能完美降落,但是真飞机降落很有问题,关键是降落的高度不能很好掌握,大家真机降落有没技巧没,欢迎老鸟吐槽

网友A:
请参考一下戴氏教学法。飞多了就行,手感很重要,每架飞机都不一样。

先多尝试降落航线,争取在第五边达到自己理想的高度,然后逐步减少油门,飞机高度下降到接地为止。

初次飞翔,在高空调整舵面后,可以收油感受一下飞机的失速临界点,但注意补油加速,别真的掉下来了。

要把飞机当成是你双手的延伸,轻轻地拍到地面上,比如第五边收油下降时,感觉下降速度快了就轻轻推点油。

简单的说:要想下降好,得知道你的飞机能飞多慢。

发现要总结经验真不好说,随便说说

网友B:
模拟很有用,但只是练习反应能力,真正飞的时候由于各种原因会顾此失彼,关键是要控制好油门,如果你过了微调关,只是降落不好,恭喜你离爽飞不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一下戴氏教学法。飞多了就行,手感很重要,每架飞机都不一样。

先多尝试降落航线,争取在第五边达 ...

如果没有起落架,手接的话,能不能达到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模拟很有用,但只是练习反应能力,真正飞的时候由于各种原因会顾此失彼,关键是要控制好油门,如果你过了微 ...

模拟器对新手的单飞真的有帮助吗?我还没练过模拟器,想直接单飞,现在连遥控上的微调开关,哪个控制哪个微调的都不知道,估计我离自己单飞的日子还远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模拟器对新手的单飞真的有帮助吗?我还没练过模拟器,想直接单飞,现在连遥控上的微调开关,哪个控制哪个 ...

如果要单飞,必须会微调,而且还要很熟练,因为哪怕是成品机安装好也必须上天后微调,更不用说是自己做的飞机,新手会秒摔,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飞机没有微调好,上天后升降和副翼都要调整,脱控后姿态不会大的改变,另一个摔机的原因就是新手协调性不好,顾此失彼,心理紧张,练好模拟可以进步很快,但是不能完全替代实物飞行

网友:
模拟器和实际有差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单飞,必须会微调,而且还要很熟练,因为哪怕是成品机安装好也必须上天后微调,更不用说是自己做的 ...

微调的话,能不能在地面进行试验,必须要到天上去才行吗?那这样的话,不就更加增大了新手炸机的几率吗?

网友:
简单的说:要想下降好,得知道你的飞机能飞多慢。

这句是真理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微调的话,能不能在地面进行试验,必须要到天上去才行吗?那这样的话,不就更加增大了新手炸机的几率吗? ...

呵呵,地面调整就是对频后看各舵面是否平整,不平调整好,重心调整好,即便这样上天后还是要调整的,除非你有风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地面调整就是对频后看各舵面是否平整,不平调整好,重心调整好,即便这样上天后还是要调整的,除非 ...

我在地面上试过,每次舵机回到中位之后,再一次启动的时候,多机位置会有点不正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一下戴氏教学法。飞多了就行,手感很重要,每架飞机都不一样。

先多尝试降落航线,争取在第五边达 ...

请教“第五边”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第五边”是什么意思?

就是降落航线,或者叫第一边,就是飞机在空中兜一圈后回到起飞的那一边,我习惯是这么叫,见图

网友:
死磕模拟器 死磕一个月  要死你还降落不好  就是飞机的问题 换飞机

网友:
降落的时候一般让它半径稍大点再切回来,从飞手面前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