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雕刻机求助

楼主(2014-03-19):
今天把雕刻机控制卡换成了MACH3了,设置完后雕刻机三个轴走动的时候都存在卡顿的现象,感觉就像卡了一下一样,今天试雕了个件丢步比较严重,原来是USBCNC控制卡的,原来只是偶尔会干扰才换成这个的,请教下高手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很可能是原来的干扰你没解决好,换了硬件干扰依然存在。

网友:
是用变频器吗?接地要接好.

楼主:
感觉不是干扰的原因,变频器都没打开呢,控制卡到驱动器之间的线长了有影响吗,电脑配置和系统有关吗

网友:
帮顶
可能是细分设置不对,重复设置再试

网友:
1:细分
2:加速度
3:电机速度
4:脉冲

以上没问题了再考虑干扰的问题,打印口驱动板受干扰的情况很普遍。

另外楼主是一体化驱动板还是接口卡加驱动器。一体化驱动板也有可能是驱动力不够。

楼主:
现在确定是电脑问题了,用另外一台电脑没事,这个电脑用在正常的雕刻机上运行都卡顿,不知道电脑哪里的原因,有懂电脑的高手吗

网友:
你量量打印口的电压,一般低于3V就没戏了。如果板载的太低就搞个插卡。

网友:
新手不能开新帖,
只能跟贴在这里求助一下:
mach3 和 步进电机(带有配套的变频器)之间是要怎么连接?我老板-是个老外-看的英文的mach3说明书上,他说不需要接口什么的,是可以通过25针的打印机接口直接接?那么要直接接的话,到底是应该怎么接的?几号针通过数据线接到变频器上相对应的dir+/-啊什么的上面?

是这样子的,我老板新开发的一个项目,他的机械设备都是他自己设计的,但我们也确实都是外行,完全不懂,而我又要负责这个项目-时间又特别紧急-一时之间还找不到一个全职的专门的人员来负责这个事情--所以我只好在这里求助先。。。。

万分感谢!

如果有人愿意提供电话支持什么的,请发邮件跟我联系 antingforever    at  hotmail.com  at=@ 中间没有空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