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左右副翼行程不一样怎么办

楼主(2014-03-19):
请教本人装的死胖子飞机——左右副翼打开的角度一边开的很大 一边开的比较小  怎么办

舵量和行程有什么区别   我这个应该叫做行程问题吧

网友:
是行程问题啊,在控调两边的行程即可

网友A:
你的两个副翼舵机是用Y型线连接还是用两个通道然后混控?另外用的什么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两个副翼舵机是用Y型线连接还是用两个通道然后混控?另外用的什么设备?

y线   t8fg遥控  17g金属数字舵机

网友:
换个舵机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y线   t8fg遥控  17g金属数字舵机

如果是Y型线那就是舵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Y型线那就是舵机的问题。

会不会是因为舵机一个是正面装一个是反面装的缘故?

网友B(2014-07-13):
遥控器可以调节行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可以调节行程的吧

行程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因为舵机一个是正面装一个是反面装的缘故?

不是这个原因,可以通过调节舵角和摇臂上孔的位置解决

网友C:
是舵机本身的行程不一致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舵机本身的行程不一致还是?

还没检查,飞了很多个起落,直到上一次换9寸飞不起来,炸了之后就再也没有飞起来了,

网友:
在控调两边的行程即可

网友:
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
调节连杆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