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夹头的锥柄不正

楼主(2014-03-19):
铣夹头的锥柄插入钻铣床不正。安上立铣刀,刀头乱卜楞。一接触工件就细立铣刀就断刀。粗的就崩刀齿。怎么办?可以确定不是钻铣床的问题,钻铣床内锥孔打表跳动2丝。

网友:
要是有检验棒就好了,装上检验棒误差会放大。这时候还没问题才能说明主轴没问题。

网友A:
设备调试安装?设备震动?铣夹头的锥柄安装?查一查

网友B:
手上有圓枝的高速鋼嗎?把它夾到鑽銑頭打錶看看是不是刀柄出了問題。圓枝高速鋼是用無心磨床加工,可以充當臨時校驗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圓枝的高速鋼嗎?把它夾到鑽銑頭打錶看看是不是刀柄出了問題。圓枝高速鋼是用無心磨床加工,可以 ...

可以认定不是刀柄的问题。因为所有的立铣刀全是不正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调试安装?设备震动?铣夹头的锥柄安装?查一查

设备没调试。基本上不震动410公斤的zxtm-40.铣夹头的锥柄靠近夹头20多毫米的地方有拉伤宽度3毫米多。是不是这部分是点接触造成的呢?
转接杆也是这部分有拉伤。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备没调试。基本上不震动410公斤的zxtm-40.铣夹头的锥柄靠近夹头20多毫米的地方有拉伤宽度3毫米多。是 ...

能上個圖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设备没调试。基本上不震动410公斤的zxtm-40.铣夹头的锥柄靠近夹头20多毫米的地方有拉伤宽度3毫米多。是 ...

可以用平口钳夹装车刀  然后修铣夹头的连接杆   这样能保证和主轴同心   如果还不正就只能卖废铁了

网友D:
我觉得是安装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平口钳夹装车刀  然后修铣夹头的连接杆   这样能保证和主轴同心   如果还不正就只能卖废铁了

谢谢兄弟指点迷津。怎么能修铣夹头的连接杆(锥柄)?画个草图示意一下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是安装的问题

安装都是不经意的拿来插上就是了。不会翻来覆去的比划着安装。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指点迷津。怎么能修铣夹头的连接杆(锥柄)?画个草图示意一下好吗?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装在钻铣主轴上面车接头部分   因为铣床没有刀架只能用钳子装夹车刀手动进给  最好用大点的刀头对好角度一次车出安装夹头的锥面   正常情况应该是用车床两头对顶一次成型的  考虑到家用车的精度和机身刚性问题最好用铣床自宫  至少二次装夹之前应该是同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装在钻铣主轴上面车接头部分   因为铣床没有刀架只能用钳子装夹车刀手动进给  最 ...

兄弟这个说法我很赞同。但是钻铣床的主轴精度也不怎么样。是不是应该先处理好主轴呢?今天把钻铣床拆了一部分。主轴不知道怎么拆。钻铣床的主轴和台钻主轴一模一样。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反正意思就是那个升降套和机体孔间隙有点大。用手扳能感觉到晃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弟这个说法我很赞同。但是钻铣床的主轴精度也不怎么样。是不是应该先处理好主轴呢?今天把钻铣床拆了一 ...

我觉得修这个只能用十字台横向进给  毕竟不是铣床 钻铣Z轴进给在受到径向推力时没有精度可言  锁紧主轴是必须的吧 反正铣削加工时也必须锁紧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一般爱好者手里的车床精度也不一定能达到加工锥柄的标准   毕竟大部分玩家的车床小托板都不带自动进给功能 车锥度还必须要靠它调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修这个只能用十字台横向进给  毕竟不是铣床 钻铣Z轴进给在受到径向推力时没有精度可言  锁紧主轴是 ...

兄弟高手啊。确实如此。只能凑合着玩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弟高手啊。确实如此。只能凑合着玩了。

老哥过奖了   只是平时接触的比较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过奖了   只是平时接触的比较多吧

接触的多.经验多。就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