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直升机发动机问题

楼主(2014-03-19):
小弟用的OS105发动机 昨天去飞了一下 第一次开高转速飞行 飞了大概5分钟 发现排气喷出来的烟很少 决定切回低转速模式 刚切回去 发动机就自己熄火了 然后再打火 油门一半都没到 就又自动熄火 试了好几次都是这样 不知道什么问题 听声音不像是拉缸啊

网友:
如果是新发,未经充分磨合直接拉高速损伤大,

网友A:
检查发动机活塞环和活塞,新发动机要富油磨合,油针调在二圈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发动机活塞环和活塞,新发动机要富油磨合,油针调在二圈半。

请问 主油针在2圈半 那小油针 应该在什么位置哇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发动机活塞环和活塞,新发动机要富油磨合,油针调在二圈半。

还有就是 一般新发动机需要怎么磨合 在下真的不知道 能否告诉个流程

网友B:
LZ什么飞机啊 105发动机?

楼主:
亚拓 700N dfc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什么飞机啊 105发动机?

亚拓700N DFC

网友:
甲醇机怎么会烟很少,是不是贫油了啊

网友:
烟少明显贫油了,新发动机你要怠速5分钟摸摸温度,飞起来一分钟赶快下来摸温度,如此循环调整油针直到喷烟富油,机匣底壳不热才敢暴力飞。只要贫油,你发动机很快会换3件套的。祝好运!

网友A:
主油针先调在二圈半,中速油针则调整在一圈半左右,富油低速磨车悬停一箱油,然后加第满第二箱油把油针收三格,这时中速车磨车,第三箱油就是高速磨车,这是油针在二圈位置多开二格,在观察飞行情况,同时收中速油针到一圈半就可以了,先按这方法去试下。

楼主:
哦哦 好的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油针先调在二圈半,中速油针则调整在一圈半左右,富油低速磨车悬停一箱油,然后加第满第二箱油把油针收三 ...

哦哦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黑胖胖发表于2014-03-19 18:13:36

还有就是 一般新发动机需要怎么磨合 在下真的不知道 能否告诉个流程
新发动机磨合富油磨合,磨合4-8箱油,磨合期间只能飞旋停。你的就是贫油,要明显看到加油冒烟确保不贫油。

网友C(2014-05-11):
怠速油针(螺丝)位置要恰当,不要过分富油
你用的什么品牌燃料,多少硝基含量?不同品牌,标好的燃料油针相差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怠速油针(螺丝)位置要恰当,不要过分富油
你用的什么品牌燃料,多少硝基含量?不同品牌,标好的燃料油针 ...

我用的COOL的油 30%的 现在的油针在一点7圈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怠速油针(螺丝)位置要恰当,不要过分富油
你用的什么品牌燃料,多少硝基含量?不同品牌,标好的燃料油针 ...

昨天飞了一下 好好的又 突然熄火了

网友:
30%硝基含量已经超级高了对于国产ASP引擎来说
一般情况下不含硝基的素油,15%的荤油比较适合国产引擎
截至目前,我还没有尝试30硝基在ASP引擎上

网友:
1_52:}

网友:
80cc的怎么磨合求解